Altium designer怎么封装一个LCD1602显示屏?

楼主(2023-05-06):
要用到LCD1602,但是在AD里面没有找到,问一下各位是怎么封装一个?

网友A:
原理图和pcb库画一下

网友B:
先在网上找下有没有它的封装库,找不到的话找找它的尺寸用元器件库和封装库自己画个

网友A:
自己建个原理图库和PCB库,用的时候连接一下就好了

网友C:
LCD1602在印板图上就是一个接插口,你直接找一个接插口画上。如果LCD1602还要占印板面积,那还得相应画个框。

网友D:
找别人画好的库或者自己画一个

网友E:
用AD里的画图画

网友F:
找到就借用,找不到就自己画。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回帖,已经自己画好封装好

网友G:
网上有很多库,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