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学习单片机比较器是遇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5-06):
在学习STC8G单片机的比较器时,出现了手册里明明有那个位,写到程序上,却提示,找到不呢?这是什么原因?

STC的例子

STC的例子

STC8G手册

STC8G手册

STC8G手册

STC8G手册

网友A:
没有包含相关的头文件,c语言自身没有定义过任何一个位,都是在头文件里面定义的。

网友B:
原因很简单,因为CMPCR1、CMPCR2都是不可位寻址的,CMPO_S也不可位寻址,应该用逻辑操作:
P_SW2 |= (1<<3);   //选择P4.1做比较器输出脚
P_SW2 &= ~(1<<3);   //选择P3.4做比较器输出脚
CMPCR1 |= 0x80;   //允许比较器

网友C:
有的寄存器不支持位操作的,去看看头文件有没有声明吧。

网友D:
P_SW2  |= 0x80;

网友D:
仔细看手册, CMPO_S = 0; 是非法的,要用
P_SW2 &= 0xF7;    //CMPO_S:   P3.4
P_SW2 |= 0x08;    //CMPO_S:   P4.1

网友E:
手册上有,不代表编译平台就认识。
你要告诉编译平台CMPO_S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