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电存储器FRAM SI和SO都接在了主控MCU同一个IO口上面 怎么回事?

楼主(2023-05-06):
SI和SO都接在了主控MCU同一个IO口上面  怎么回事?SPI和IIC不都是SCK、DIO、VCC、GND  四根线通讯吗?怎么要接那么多脚到MCU的I

网友A:
下面的文字说明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你什么时候输入,什么时候输出了,你不看怪谁?

网友B:
很正常啊,就像IIC通信一样,SDA引脚即可以发送数据,也可以接收数据,分时使用而已 。主要看时序图吧。

网友C:
SPI  半双工模式  了解一下。
有些单片机是支持SPI半双工模式的,你可以参考一下手册。
如果实在不理解SPI半双工模式,可以参考一下 DS1302 这个芯片就是类似于, 半双工的 SPI通信模式。
结论: 该芯片 支持 SPI半双工模式驱动,如使用SPI半双工驱动模式,或者单片机只有 半双工 SPI接口,就照着图上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  半双工模式  了解一下。
有些单片机是支持SPI半双工模式的,你可以参考一下手册。
如果实在不理解SP ...

直接把SO SI都接到同一个IO口  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文字说明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你什么时候输入,什么时候输出了,你不看怪谁?

大王息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啊,就像IIC通信一样,SDA引脚即可以发送数据,也可以接收数据,分时使用而已 。主要看时序图吧。

我的意思是不是可以连接到同一个引脚

网友D:
建议再看看芯片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把SO SI都接到同一个IO口  是吗

是可以接到一个IO,
而不是必须接到一个IO,
你单片机有  MOSI  MISO  就分开接, 你单片机 只有DIO 就接到一起, 还是那句话, 看你单片机 是全双工 SPI 还是 半双工SPI。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是可以连接到同一个引脚

18B20可以多个接在同一引脚,IIC设备可以多个接在同两个引脚.....
是不是可以,要看器件的说明书任性除外。

网友F:
SI、SO有效期是不同时的。可以分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