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仿真运行成功了但是实物连接完LCD1602初始化不成功(只显示一行白块)

楼主(2023-05-06):
紧急求助各位大佬,仿真运行成功了但是实物连接完LCD初始化不成功(只显示一行白块),电机也不转,烧录之前的显示程序是正常显示的,请问是什么问题哇,如何调试?下面是全部c语言代码

网友A:
来看一下51hei论坛里面解决此问题的痛苦经历吧:
51hei搜索框输入"1602 方块"或者"1602 黑块"或者"1602 白块"或者"1602 格":

这个是io口设置问题,最终搞定了:http://www.51hei.com/bbs/dpj-199732-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8643-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08189-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690-1.html

既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也有硬件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187378-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0754-1.html

网友B:
初学者点屏遇到问题很正常,建议先用开发板,用开发板配套程序点亮同类型屏幕,再理解程序和硬件。

网友C:
线检查一下硬件是否满足LCD屏吧,仿真和真是硬件环境差距很大的

网友D:
如果仿真没为题,检查实物连线是否与仿真一致,调整1602对比度。检查电机,检查电机的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