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问题,在上电瞬间测距有效但是不会刷新,求大佬支支招

楼主(2023-05-06):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int timeh,timel,s,t;
void init_io(void);
sbit Echo  = P3^2;         //回声接收端口
sbit Trig = P1^1;          //超声触发端口
sbit led   = P1^2 ;                           // 蜂鸣器
void Delay20us();

void main(void)
{
        init_io();
while(1)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9;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不会开始计时

        Trig=1;
        Delay20us();
        Trig=0;
        Echo=1;

        while(!Echo);

        while(Echo);

        timeh=TH0;
        timel=TL0;
        t=timeh*256+timel;

        TL0 = 0x00;
        TH0 = 0x00;

        s=t/58;  //58us 1cm
if(s<50)
        {led=1;    //灯亮
        }
else
{ led=0;  }          //灯灭
         }
}

void Delay2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7;
        while (--i);
}

void init_io(void)
{
        P0=0x00;
        Echo=0;
}

网友A:
ECHO 引脚在 while(1) 中被强制为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HO 引脚在 while(1) 中被强制为 1

但是注释后就彻底没了测量效果了,一直得不到echo的高电平。设为1反而测量结果准确

网友B:
Echo=1;
while(!Echo);
while(Echo);

已经在while(echo)死循环了,代码不再往下走了
建议用定时器,定时让Trig触发,不用写在while循环体内,while循环体是记Echo的时间长度来计算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ho=1;
while(!Echo);
while(Echo);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