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标红的显示错误error C216: subscript on non-array or too many dimensions

楼主(2023-05-07):
是为啥呀
error C216: subscript on non-array or too many dimensions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TLC2543.h"
#include "math.h"
sbit MD1=P1^6;
sbit MD2=P1^7;

sbit RED_LED=P3^6;
sbit GREEN_LED=P3^7;
bit fflag;
unsigned char fcnt;

float ACRead_f;
unsigned int ACRead;
unsigned char ACRMS[4]={0,0,0,0};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maxa,mina,max,min;
unsigned char keyval;
unsigned char mode;
unsigned char index;

#define KEYMODE 0X01;
#define KEYSHIFT 0X02;
#define KEYMINUS 0X04;
#define KEYPLUS 0X08;

void panduan()
{
        if(ACRead>maxa)
        {
                GREEN_LED=1;
                TR0=1;
                fcnt=100;
                MD1=1;
                MD2=0;

        }
        else if(ACRead<mina)
        {
                GREEN_LED=1;
                TR0=1;
                fcnt=25;
                MD1=0;
                MD2=1;
        }
        else
        {
                RED_LED=1;
                GREEN_LED=0;
                TR0=0;
                MD1=1;
                MD2=1;
        }
}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P2|0xf0;
        if(temp==0xff) return 0;
        //delay1ms(10);
        temp=~(P2|0xf0);
        while((P2|0xf0)!=0xff);
        return temp;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10000)/256;
        TL0=(0-10000)%256;
        ET0=1;
        EA=1;
        TR0=0;

        LcdInit();
        LcdWriteCom(0x80);LcdWriteData('A');LcdWriteData('C');
        max=188;
        min=170;
        maxa[0]=8;maxa[1]=8;maxa[2]=1;
        mina[0]=0;mina[1]=7;mina[2]=1;

  while(1)
  {
                        keyval=key_scan();
                        if(mode==1)
                        {
                                if(keyval==KEYMODE) {mode=2;index=0;}
                                else if(keyval==KEYSHIFT)
                                {
                                if(++index>2) index=0;
                                if(index==0) LcdWriteCom(0x86);
                                else if(index==1) LcdWriteCom(0x85);
                                else if(index==2) LcdWriteCom(0x84);
                                LcdWriteCom(0x0e);
                                }
                                else if(keyval==KEYPLUS)
                                {
                                if(++maxa[index]>9) maxa[index]=0;
                                max=maxa[2]*100+maxa[1]*10+maxa[0];
                                LcdWriteCom(0x84);
                                LcdwriteData(maxa[2]+0x30);
                                LcdwriteData(maxa[1]+0x30);
                                LcdwriteData(maxa[0]+0x30);
                                }
                                eles if(keyval==KEYMINUS)
                                {
                                if(maxa[index]==0 maxa[index]=9;
                                else maxa[index]--;

                                max=maxa[2]*100+maxa[1]*10+maxa[0];
                                LcdWriteCom(0x84);

                                }
                        }
                        else if(mode==2)
                        {
                        if(keyval==KEYMODE) {mode=0;LcdWriteData(0x0c);}
                        else if(keyval==KEYSHIFT)
                        {
                        if(++index>2) index=0;
                        if(index==0) LcdWriteCom(0x86);
                        else if(index==1) LcdWriteCom(0x85);
                                else if(index==2) LcdWriteCom(0x84);
                                LcdWriteCom(0x0e);
                                }
                                else if(keyval==KEYPLUS)
                                {
                                if(++mina[index]>9 mina[index]=0;
                                min=mina[2]*100+mina[1]*10+mina[0];
                                LcdWriteCom(0x84);
                                LcdwriteData(mina[2]+0x30);
                                LcdwriteData(mina[1]+0x30);
                                LcdwriteData(mina[0]+0x30);
                                }
                                else if(keyval==KEYMINUS)
                                {
                                if(mina[index]==0) mina[index]=9;
                                else mina[indax]--;

                                if(++maxa[index]>9 maxa[index]=0;
                                min=mina[2]*100+mina[1]*10+mina[0];
                                LcdWriteCom(0x84);
                                LcdwriteData(mina[2]+0x30);
                                LcdwriteData(mina[1]+0x30);
                                LcdwriteData(mina[0]+0x30);
                                }
                        }

                        else//???è?à2a?£ê?
                        {
                                if(keyval==KEYMODE)//?£ê??ü
                                {
                                        mode=1;
                                        index=0;
                                        //éè????1a±ê
                                        LcdWriteCom(0x84);
                                        LcdWriteCom(0x0e);
                                }
                                else
                                {
                                        ACRead_f=read_DC_TLC2543(0x0);

                                        ACRead_f=ACRead_f*5.0/4095.0*3.1415926535/2.0/sqrt(2)*100.0*51;

                                        ACRead=ACRead_f;

                                        panduan();

                                        ACRMS[5]=ACRead%10;
                                        ACRMS[4]=ACRead/10%10;
                                        ACRMS[3]='.'-'0';
                                        ACRMS[2]=ACRead/100%10;
                                        ACRMS[1]=ACRead/1000%10;
                                        ACRMS[0]=ACRead/10000%10;

                                        LcdWriteCom(0xc0);
                                        for(i=0;i<6;i++)
                                        {LcdWriteData('0'+ACRMS[ i]);}
                                }
                        }

        }

}

void t0int(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i;
        TH0=(0-10000)/256;
        TL0=(0-10000)%256;
        i++;
        if(i>fcnt)
        {
                i=0;RED_LED=!RED_LED;
        }
}

网友A:
maxa,mina不是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a,mina不是数组

请问怎么修改呀,不太懂

网友B:
maxa[10],mina[1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修改呀,不太懂

在你贴出的源代码中,就没看见你定义的数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修改呀,不太懂

unsigned int maxa[3],mina[3],max,min;

网友D:
还是需要先把C语言的基础知识搞定才行喔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个错误没了,但剩下的错误还是不会修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学到了

网友E:
#define KEYSHIFT 0X02;   去掉后面的; 语法错误   其他几个宏同理

网友E:
ACRead 是unsigned int        maxa是数组、       类型都不一样,怎么比较

网友F:
再学学C语言的语法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