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测量锂离子聚合物电池电压

楼主(2023-05-07):
嗨,好兄弟们,最近我在用12单片机做小物件时遇到点麻烦,是这样的:我用锂离子聚合物电池为单片机及模块供电,同时为了方便检测电池剩余容量,我用12单片机自带的硬件ADC,检测电池电压换算为电池剩余容量。因为锂离子聚合物电池电压为3.7V,所以我用了一个升压模块为单片机提供5V电压。现在单片机和模块能正常工作,但是检测电压时却出现数据跳变,从2.5到5V循环跳变。我推测是因为升压模块的电感一直在充放电来提供5V电压,但是我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却是恒定的,我用USB供电,用电位器来模拟电压变化时,也是稳定的读数。所以我就很疑惑,请大佬们不吝赐教。

网友A:
这是电路连接问题应该仔细检查一下电路,测量电池容量应该用电流乘时间法哦。

网友B:
换一个单片机试试?

网友C:
示波器看一下升压后的电压和电池电压。

网友D:
单片机和升压模块加隔离二极管试试

网友E:
你的猜测的对的。
由于时间要求不高,可以大时常数据的虑波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猜测的对的。
由于时间要求不高,可以大时常数据的虑波来解决问题。

基本确定是纹波的问题了,目前打算直接淘个充电宝的板子,升压,保护,充放电都有了,而且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