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的脉冲变压器,是否可以做成高频变压器?还是说两个绕组必须工频的?

楼主:
这种升压的脉冲变压器,是否可以做成高频变压器?还是说两个绕组必须工频的?

升压变压器可以做成两个绕组吧?简化了工艺,我看很多开关电源的芯片已经不需要辅助绕组,就跟图中这种升压变压器类似。只不过开关电源一般做成降压的模式。

网友A(2023-05-07):
脉冲变压器是否可以做成高频变压器,跟铁芯材料有关。

网友B:
一般不行,具体看情况,脉冲变压器有用磁芯的也有用铁芯的,高频要用磁芯,并且磁芯还要看磁芯的材质,另外高频变压器对电感漏感都是有要求的,各项参数都能满足要求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这种变压器一般不是工频的,都是几十K以上频率的,还可能只是一个双线圈电感(我就常用)。

网友D:
要看具体的变压器参数

网友E:
可以,按照变压器的参数来设计。
只不过,效率可以不能满意。

网友F:
现在绝大多数都是高频的,铁芯用的是铁氧体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