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0里面的Add Pins To Nets和Add Nets怎么弄?

楼主(2023-05-07):
大佬们,这个咋弄

网友A:
PCB封装库没有该元件,你只画了原理图库,原理图生成PCB时就是这样子,找到 原理图库中该元件  点击add  footpin  为其选择合适封装库,重新编译集成库 集成库文档右键 compin xxx。然后重新生成pcb

网友B:
不太清楚你具体的问题,不过这边如果与到这类问题通常是重新建工程,然后再尝试的。楼上指出的问题是你的原理图库并没有关联到正确的PCB封装库上,这里建议你都检查一下PCB封装库上的引脚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C:
画原理图的时候先把封装设置好。这种软件如果原理图引脚和封装不一致,也是不行的

网友D:
-6  与_6;....-11 与_11

网友E:
原理图的脚和PCB的库元件脚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