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设计字符显示屏时出现error C202但变量已定义的情况

楼主:
如题,图片和源代码附上,希望大神解答

网友A(2023-05-07):
两个h文件,这些定义都在另一个里面,你没有包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h文件,这些定义都在另一个里面,你没有包含。

包含进去也不行啊
而且就算我把那几行代码复制到函数里也不行

网友C:
项目结构分为code,source,头文件放在source这种方式不好,一般c语言的头文件放在inc之类的目录,如果工程项目小的话,都放在同一目录减少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项目结构分为code,source,头文件放在source这种方式不好,一般c语言的头文件放在inc之类的目录,如果工程 ...

这个应该和存放位置关系不大吧,我都在项目路径中包含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