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转灯电路怎么实现的,什么原理?切换开关,实现两个LED,交替亮灭

楼主(2023-05-08):
切换开关,实现两个LED,交替亮灭。利用什么原理实现的。

网友A:
单片机两个口就轻松实现。
一个口也可以,两个三极管互锁就可以,但调节交替亮灭各自时间不如两口方便。

网友B:
两个LED,交替亮灭:有个先决条件,就是:
LED2的点灯电压>>LED1的导通压降,只有如此,才能实现LED1导通时,LED2不亮。
这个电路的设计者,本身就很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