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风扇芯片BA5104 STC8G1K08-TSSOP20单片机四位共阴数码管 红外解码程序

楼主(2023-05-08):
/*风扇遥控芯片:BA5104  红外遥控解码程序  晶振频率:11.0592MHZ  1帧12位,一次至少发2帧*//*历时8天成功调试,干扰码直接清零,只显示相关键值*/
/*解码后的键值:关机 0xfd81; 开/风速 0xfd82; 风类 0xfd84; 定时 0xfd88; 摇头 0xfd90; 彩灯 0xfdc3; 无 0xfda0; 无 0xfdc6*/
#include "STC8G.h"/*单片机:STC8G1K08-TSSOP20*//*红外端口:P33(包含外部中断1,改端口时要注意)*/
unsigned char q,b,s,g,/*位选*/xs,ir[13],j,c;unsigned int r,m,d0,d1;
unsigned char code dm[]={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共阴段码*/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while(i--);}/*延时函数*/
void int1init(){IT1=1;EX1=1;EA=1;}/*外部中断1初始化函数,设置成下降沿触发*/
void d1r1Init()/*定时器1初始化函数*/{AUXR |= 0x40;/*1T*/TMOD &= 0x0F;TL1 = 0x70;/*初始值*/TH1 = 0xFF;/*初始值*/TF1 = 0;/*清除TF1标志*/TR1=0;/*先不启动*/ET1=1;/*开中断*/EA=1;}
void kayscan()/*P1端口对地增加按键*/
{
        P1=0xff;
        P34=1;P35=1;P36=1;P37=1;
  if(P11==0){delayms(5);if(P11==0){IAP_CONTR |= 0x20;/*软件复位,并且从用户程序开始执行*/while(!P11);}}
        if(P12==0){delayms(5);if(P12==0){xs=1;while(!P12);}}if(P13==0){delayms(5);if(P13==0){xs=2;while(!P13);}}
        P1=0x00;
}
void display()/*数码管扫描*/
{
        unsigned char i;for(i=0;i<4;i++){switch(i)/*选择显示位置*/
        {case(0):P34=0;P35=1;P36=1;P37=1;break;/*千位*/case(1):P34=1;P35=0;P36=1;P37=1;break;/*百位*/case(2):P34=1;P35=1;P36=0;P37=1;break;/*十位*/case(3):P34=1;P35=1;P36=1;P37=0;break;/*个位*/}
   if(i==0){P1=dm[q];}/*千位*/if(i==1){P1=dm[b];}/*百位*/if(i==2){P1=dm[s];}/*十位*/if(i==3){P1=dm[g];}/*个位*/delayms(5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P1=0x00;/*消隐*/}
}
void ircl()/*红外时间记录*/
{
        unsigned char c1;
        if(!P33)
        {
    d1=0;
    TR1=1;/*启动定时器1*/
    while(!P33);
    TR1=0;
    ir[j]=d1;
        }
        /*编码位置清零*/
  if(P33==1&&j>0)/*当端口高电平时,编码位置还未清零*/
        {
    c++;/*计算一下持续时间*/
   if(c>250){c1++;c=0;}/*超过一定的时间*/
         if(c1>5){j=0;c1=0;}/*就要再次按遥控按键*/
         /*如果还有干扰码就直接清零*/
        }
}
void xssz() /*显示的数值*/
{
        /*按K1显示收录的红外编码*/
        if(xs==0){g=m/1%16;s=m/16%16;b=m/256%16;q=m/4096%16;}/*1倍代表示4位16进制,16倍表示8位16进制,256倍表示12位16进制,4096倍表示16位16进制*/
        /*按K2显示0表示编码位置清零成功*/
        if(xs==1){g=c%10;s=c/10%10;b=c/100%10;q=0;}
        /*按K3显示大约中断次数和快速清零*/
        if(xs==2){g=j%10;s=j/10%10;b=j/100%10;q=j/1000%10;}
}
void main()
{
        P1M0=0xff; P1M1=0; P3M0=0; P3M1=0; P5M0=0; P5M1=0;/*端口模式*/P33=1;j=0;xs=0;
        d1r1Init();/*定时器1初始化*/
        delayms(1000);/*等待电源稳定*/
        int1init();/*外部中断1初始化*/
        while(1)
        {
                ircl();
                kayscan();
                xssz();
                display();
        }
}
/*传统51单片机具有5个中断源,中断优先级从高到低依次是:外部中断0(interrupt0)、定时器0(interrupt1)、外部中断1(interrupt2)、定时器1(interrupt3)和串口中断(interrupt4)。*/
void int1()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服务函数,低电平触发*//*受遥控中断影响,不够时间处理编码,记录时间不可以在这函数里*/
{
        unsigned int i;
        j++;/*编码位置*/
  if(m==0)/*如果还没解码正确*/
          {
      for(i=1;i<13;i++)/*未捕获间隔码*/
         {
           r=r<<1;
           if(ir[i]>70&&ir[i]<125)
             {
                     r=r|0x001;
             }
          }
    }
        if(j>12){r=r|0xf000;}/*表示收到符合长度的编码*/else{r=0x0000;}/*清零*/
        if(r==0xfd81|r==0xfd82|r==0xfd84|r==0xfd88|r==0xfd90|r==0xfdc3|r==0xfda0|r==0xfdc6)
        {
                m=r;/*收录合格编码*/
        }
        else
        {
                m=0;
        }
        if(j>12&m==0){j=0;}/*如果大于12位了,编码还不正确,就把位置清零,防止下一帧乱码*/
}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定时器1 中断服务函数,每约13微秒中断1次*/{d1++;/*每约13微秒加1*/}

楼主:
欢迎各位黒友一起研究学习。

网友A:
不错不错,回去我试试

网友B:
红外解码程序

网友C:
不错 也做个试试

网友D:
配上原理图,更完美

网友E:
代码有点乱啊

网友F:
代码学习是否规范?

楼主:
参考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上原理图,更完美

已上传原理图了

网友F:
这个不属于51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属于51单片机?

属于的呢,是51系列单片机呀。

网友G:
不一样的红外解码。

网友H:
很不错的程序谢谢分享

网友I:
这个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J(2023-10-12):
牛逼啊,兄弟

网友K:
红外解码  哪种b编码格式? NEC ???

楼主:
引用 网友K:
红外解码  哪种b编码格式? NEC ???

风扇芯片专用的格式,一开始我也以为是NEC,搞了好久……

网友L:
谢谢分享,我最近也写了一款

网友M(2023-12-02):
引用 楼主:
欢迎各位黒友一起研究学习。

讲解一下就好了

网友M:
  c++;/*计算一下持续时间*/
   if(c>250){c1++;c=0;}/*超过一定的时间*/
         if(c1>5){j=0;c1=0;}/*就要再次按遥控按键*/
         /*如果还有干扰码就直接清零*/

一次多长时间

网友M:
引用 楼主:
欢迎各位黒友一起研究学习。

改成51不行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q,b,s,g,xs,ir[13],j,c;unsigned int r,m,d0,d1,value;
unsigned char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F??
sbit XP32=P3^2;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void delay(int i)
{
        while(i--);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xs=0;
         if(xs==0)
                {
                        g=value/1%16;
                        s=value/16%16;
                        b=value/256%16;
                        q=value/4096%16;
                }
                for(i=0;i<4;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0?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1?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2?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3?
                        }
                                if(i==0)
                                {
                                        P0=smgduan[q];
                                }
                                if(i==1)
                                {
                                        P0=smgduan[b];
                                }
                                if(i==2)
                                {
                                        P0=smgduan[s];
                                }
                                if(i==3)
                                {
                                        P0=smgduan[g];
                                }

                                //P0=smgduan[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ircl()
{
        unsigned char c1;
        if(!XP32)
        {
                        d1=0;
                        TR0=1;
                        while(!XP32);
                        TR0=0;
                        ir[j]=d1;
        }

                if(XP32==1&&j>0)
        {
                        c++;
                        if(c>250){c1++;c=0;}
                        if(c1>5){j=0;c1=0;}

        }
}

void main()
{

                TMOD=0x11;

                TH0=0xFF;
                TL0=0xF2;
                TR0=0;
                ET0=1;
                xs=0;

                IT0=1;
                EX0=1;
        EA=1;
        while(1)
        {
               ircl();

                display();
        }
}
void int1() interrupt 0
{
        unsigned int i;
        j++;
                if(m==0)
        {
                        for(i=1;i<13;i++)
                        {
                                r=r<<1;
                                if(ir[i]>70&&ir[i]<125)
                                {
                     r=r|0x001;
                                }
          }
                }

        //        if(r==0xfd81|r==0xfd82|r==0xfd84|r==0xfd88|r==0xfd90|r==0xfdc3|r==0xfda0|r==0xfdc6)
                if(j>12)
                {
                value=r;j=0; m=0;r=0;
        }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F2;
        d1++;
}
//1.085069444444444e-6

网友N:
希望能学会单片机

网友O:
希望能学好单片机。谢谢分享,同时想得到黑币

网友P(2024-04-25):
楼主的程序好象不完整,可否上传一份压缩包分享一下。

网友Q:
楼主的程序不完整,可否上传一份压缩包分享一下。

网友R:
想学习一下,请楼主多帮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程序好象不完整,可否上传一份压

我还想让黒友优化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