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的音频屏蔽线的几点疑问

楼主(2023-05-08):
问题1:前级功放供电12V ,后级功放功放24V。供电电源不一样,屏蔽层不能两端接地。单端接地的话,应该接前级还是后级的GND。
问题2:屏蔽线要不要加磁环。
问题3:功放输出到喇叭的线,要不要用屏蔽线。

网友A:
问题1:共地与电压无关
问题2:不需要
问题3:不用屏蔽线,专业的音响线脚可以

网友B:
屏蔽线和磁环一样是为了抗干扰,所以:
1、接前。越往前信号越弱,抗干扰性能就越呵呵;
2、随便。那个东东在此处可有可无,能治强迫症;
3、随意。干扰不易介入,专用线很少见带屏蔽的。

网友C:
1)这个要靠实践,往往说得很好,但实际做起来就不一样。

2)完全没必要,磁环是抑制共模干扰的,你这里没有。

3)完全没必要,屏蔽线抑制感应电压,而干扰的阻抗都在几百k欧的等级上,喇叭线上面的信号阻抗有多低你不会算算吗?

网友D:
1) 信号线前级接地,还是后级接地, 自己分别接一下做对比.
2) 不需要磁环
3) 喇叭输出线,不需要屏蔽, 反而线材接头处要处理好, 不能有氧化松动. 线头氧化发黑与镀金, 耳朵就能听到明显的音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