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输入信号的幅值有要求吗?功放供电24V 输入信号电压12V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2023-05-08):
功放供电24V。输入信号电压12V会不会出问题。输入信号有电容耦合。

网友A:
你先搞清楚12V是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B:
看功放的说明书,或分析电路。问题的答案会靠谱。

网友C:
当然有要求,输入最大幅值 = 最大输出幅值/电压放大倍数。

网友D:
超过线路允许输入的最大幅值就会削波失真。

网友E:
一般输入信号不大于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