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放大滤波电路,纯小白,看不懂,求帮忙讲解一下,那一块起到放大和滤波作用啊

楼主:
心电放大滤波电路,纯小白,看不懂,求帮忙讲解一下,那一块起到放大作用那一块起到滤波作用啊

网友A(2023-05-08):
去找一下AD8232芯片的内部结构图看看吧

网友B:
网上搜索AD8232就可以找到电路原理、应用、调试等。

网友C:
现学会看芯片手册。这个更重要,它会解决你今后类似的绝大多数问题。

网友D:
2脚和三脚之间是内部的一个仪表放大器,利用对称的跨导放大器得到Vcm也就是人体的共模信号。这一级的放大倍数是设置的100倍。输出从19引脚引出,连接到后级的低通滤波器,也就是七号引脚,用其配置成压控电压源二阶滤波网络,用于滤除50hz的工频信号。内部还有一个0.5hz的高通滤波器。注意到,此电路在低通滤波时并未进行放大(R14与R15的阻值均为1M),故总增益为100。

网友E:
1脚 高通输出驱动;2,3脚 仪表放大器输入;4脚 右反馈输入;5脚 右反馈输出;6脚 快速恢复开关终端;7脚 运放+输入;8脚 运放+输入;9脚 运放-输入;10脚 运放输出;11脚 引出比较器输出-;12脚 引出比较器输+出-;13脚 停机控制输入;14脚 关闭模式选择;15脚 启用快速恢复模式;16脚 GND;17脚 +VS;18脚 参考输入;19脚 仪表放大器输出;20脚 仪表放大器高通输入;

网友F(2024-05-18):
引用 网友E:
1脚 高通输出驱动;2,3脚 仪表放大器输入;4脚 右反馈输入;5脚 右反馈输出;6脚 快速恢复开关终端;7脚  ...

这个芯片为什么没有电源也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为什么没有电源也可以

电源脚应该怎样标?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为什么没有电源也可以

+VS不就是供电电源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