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中断制作秒表一个启动一个暂停(不能使用定时器)

楼主(2023-05-08):
谢谢大家

网友A:
很奇怪的要求

网友B:
直接把单片机扔到那个不让你用定时器的制杖脸上,用点儿力。

网友C:
中断制作秒表,这里的【中断】是何意思,【定时器】与之有关联么?
说清楚了,再教你方法。

网友D:
我刚学单片机时候就做过时钟秒表,用1302不用中断也不用定时器,就靠程序凑,楼主试试

网友E:
秒表至少要0.01秒的分辩率,那就先写一个10mS的延时函数(不能使用定时器就只能软件延时了)。。。。。

网友F:
不能用定时器的话只能依靠机器晶振的周期了,12MH/s,1us一次周期。

网友F:
用机器周期来其实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