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和模拟地、TYPEC/TYPEA/MICRO固定脚接地的问题

楼主(2023-05-08):
1.TYPEC 6pin四个固定脚不直接接PCBA的GND。分别串联一个电阻和并联一个电容到GND,这个电阻和电容分别选择多大更为合适?这种接法更利于通过ESD静电测试?不会造成GND电位波动吗?除了加ESD 除了这个还有哪些更好的方法?

2.模拟地和数字地接一个大电阻在并联一个电容,单点接地。这个和直接接0R的电阻或者磁珠有什么区别?优缺点在哪里?
TYPEC 6pin四个固定脚不直接接PCBA的GND分别串联一个电阻和并联一个电容到GND

网友A:
1、视双方电路的情况而定,是可以直接接地的。
插头、与座各自有电源,双方在插入前的电位可能存在电位差异(地与地电位不等),插入后强制等电位。直接接地存在瞬间放电;间接接地(通过电阻、电容)吸收了部分能量,放电缓和,即干扰小些。
你的怀疑是有道理的,RC取值,可以根据静电荷的多少,以及要求吸收的时间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
如果静电放完后不再有积累,阻抗可以取大。
2、数字信号的波动大,数字边沿是阶跃信号,干扰强。但AD往往要求模拟信号与之有共同参考电位点(如:地点)。由于线路是有电阻的,如果接地点选择不当,数字信号通过线路(看上去是连通的,实际在存在电阻),产生压降,叠加于模拟信号中,就干扰了模拟信号。
0R与磁珠存在电感量不同,由于整个接地电路,不仅仅是这一个连接点,磁珠可以增加接地电路中的电感量,对于高频信号,相当于串入的一个阻抗。如果这个阻抗对信号无益,用0R电阻就可以了。
接地的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尤其是高频电路,在高频电路是,导线(走线)的电感,电路之间的电容,是不能忽视的!
楼主所提的以上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但很复杂,这里一时说不清。
建议有时间了解高频信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