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LCD1602菜单功能 时间闪烁不走动?

楼主(2023-05-08):
用51单片机实现lcd1602菜单功能的时候,第一页显示ds1302提供时间的年月日,第二页显示时间的小时分钟秒钟。出现的问题是:时间一直不断的闪烁,时间不走动,请各位大佬指导一下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Timer0.h"
#include "Delay.h"

sbit key_change = P2^2;

uchar menu;

void submenu_one()//第一页
{
        lcd1602_clear();
        DS1302_ReadTime();
        LCD_ShowString(1,1,"  -  -  ");//静态字符初始化显示
        LCD_ShowNum(1,1,DS1302_Time[0],2);//显示年
        LCD_ShowNum(1,4,DS1302_Time[1],2);//显示月
        LCD_ShowNum(1,7,DS1302_Time[2],2);//显示日
}

void submenu_two()//第二页
{
        lcd1602_clear();
        LCD_ShowString(2,1,"  :  :  ");
        LCD_ShowNum(2,1,DS1302_Time[3],2);//显示时
        LCD_ShowNum(2,4,DS1302_Time[4],2);//显示分
        LCD_ShowNum(2,7,DS1302_Time[5],2);//显示秒
}

uchar key_change_old = 1;
void KeyService()//按键切换
{
        uchar key_change_val = 0;
        key_change_val = key_change;
        if((key_change_old != key_change_val) && (key_change_val==0))
        {
                menu++;
        }
        key_change_old = key_change_val;
        if(menu==2)
        {
                menu=0;
        }
}

void LCD_change()
{
        KeyService();

        switch(menu)
        {
                case 0: submenu_one(); break;
                case 1: submenu_two();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main()
{
        LCD_Init();
        lcd1602_clear();
        DS1302_Init();
        DS1302_SetTime();//设置时间
        while(1)
        {

                LCD_change();
        }
}

时间ds1302.c的程序
#include <REGX52.H>

//引脚定义
sbit DS1302_SCLK=P3^6;
sbit DS1302_IO=P3^4;
sbit DS1302_CE=P3^5;

//寄存器写入地址/指令定义
#define DS1302_SECOND                0x80
#define DS1302_MINUTE                0x82
#define DS1302_HOUR                        0x84
#define DS1302_DATE                        0x86
#define DS1302_MONTH                0x88
#define DS1302_DAY                        0x8A
#define DS1302_YEAR                        0x8C
#define DS1302_WP                        0x8E

//时间数组,索引0~6分别为年、月、日、时、分、秒、星期,设置为有符号的便于<0的判断
char DS1302_Time[]={23,7,20,7,59,55,6};

/**
  * @brief  DS1302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DS1302_Init(void)
{
        DS1302_CE=0;
        DS1302_SCLK=0;
}

/**
  * @brief  DS1302写一个字节
  * @param  Command 命令字/地址
  * @param  Data 要写入的数据
  * @retval 无
  */
void DS13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Command,Data)
{
        unsigned char i;
        DS1302_CE=1;
        for(i=0;i<8;i++)
        {
                DS1302_IO=Command&(0x01<<i);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
        for(i=0;i<8;i++)
        {
                DS1302_IO=Data&(0x01<<i);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
        DS1302_CE=0;
}

/**
  * @brief  DS1302读一个字节
  * @param  Command 命令字/地址
  * @retval 读出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Byte(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Data=0x00;
        Command|=0x01;        //将指令转换为读指令
        DS1302_CE=1;
        for(i=0;i<8;i++)
        {
                DS1302_IO=Command&(0x01<<i);
                DS1302_SCLK=0;
                DS1302_SCLK=1;
        }
        for(i=0;i<8;i++)
        {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
                if(DS1302_IO){Data|=(0x01<<i);}
        }
        DS1302_CE=0;
        DS1302_IO=0;        //读取后将IO设置为0,否则读出的数据会出错
        return Data;
}

/**
  * @brief  DS1302设置时间,调用之后,DS1302_Time数组的数字会被设置到DS1302中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DS1302_SetTime(void)
{
        DS1302_WriteByte(DS1302_WP,0x0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YEAR,DS1302_Time[0]/10*16+DS1302_Time[0]%10);//十进制转BCD码后写入
        DS1302_WriteByte(DS1302_MONTH,DS1302_Time[1]/10*16+DS1302_Time[1]%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DATE,DS1302_Time[2]/10*16+DS1302_Time[2]%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HOUR,DS1302_Time[3]/10*16+DS1302_Time[3]%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MINUTE,DS1302_Time[4]/10*16+DS1302_Time[4]%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SECOND,DS1302_Time[5]/10*16+DS1302_Time[5]%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DAY,DS1302_Time[6]/10*16+DS1302_Time[6]%10);
        DS1302_WriteByte(DS1302_WP,0x80);
}

/**
  * @brief  DS1302读取时间,调用之后,DS1302中的数据会被读取到DS1302_Time数组中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DS1302_ReadTime(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DS1302_ReadByte(DS1302_YEAR);
        DS1302_Time[0]=Temp/16*10+Temp%16;//BCD码转十进制后读取
        Temp=DS1302_ReadByte(DS1302_MONTH);
        DS1302_Time[1]=Temp/16*10+Temp%16;
        Temp=DS1302_ReadByte(DS1302_DATE);
        DS1302_Time[2]=Temp/16*10+Temp%16;
        Temp=DS1302_ReadByte(DS1302_HOUR);
        DS1302_Time[3]=Temp/16*10+Temp%16;
        Temp=DS1302_ReadByte(DS1302_MINUTE);
        DS1302_Time[4]=Temp/16*10+Temp%16;
        Temp=DS1302_ReadByte(DS1302_SECOND);
        DS1302_Time[5]=Temp/16*10+Temp%16;
        Temp=DS1302_ReadByte(DS1302_DAY);
        DS1302_Time[6]=Temp/16*10+Temp%16;
}

网友A:
代码不全是召唤算命先生么

网友B:
DS1302_Time在哪更新?

网友C:
闪烁是不是因为LCD_change()执行过于频繁。时间不跑查一下是不是DS1302读出来的时间本来就没跑。

网友D:
这是LCD,不是数码管

网友E:
DS1302_TIME在哪?

楼主:
抱歉啊各位,我把ds1302的程序补全了

楼主:
我发现问题了,是子程序(第二页)没加上读取时间,但是仍然在一直闪烁

网友A:
先调试显示是否正常,可以用常量;
再试时钟读写是否正常,然后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