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这个电路是怎么实现电压一个正极一个负极输出的呢?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3-05-08):
小白不太懂请教一下
图中的这个元件是怎么实现电压一个正极一个负极输出的呢,原理是什么?

网友A:
U7同相比例放大,输出=3倍输入;U8反向放大,输出=U7输出的负1倍;左右电机电压等大方向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U7同相比例放大,输出=3倍输入;U8反向放大,输出=U7输出的负1倍;左右电机电压等大方向相反。

谢谢,感谢回复

网友B:
反相放大器就把正电压转成负电压了呗,你这个图更像是个BTL功放的概念性原理。

网友C:
根据虚断,虚断,1.36V/R13=-U6O/R14,U6O=-1.36V*(R14/R13),因为R14=R13,所以U6O=-1.36V。

网友D:
两个放大器一个是正向放大器,一个是反向放大器,而反相放大器没有放大功能,只是对正向放大器输出电压取反

网友E:
U7的输入信号是从同相端(+)输入,所以输出端测得的电压和输入信号相位相同,为正,同相比例放大倍数UO=(1+R6/R12)Ui=1.5*Ui=1.36;U6的输入信号是从反相端(-)输入,所以输出端测得的电压和输入信号相位相反,为父,反相比例放大倍数UO=(-R14/R13)*1.36=-1.36v;

网友F:
前级从正端输入,输出同相。
次级从负端输入,输出反相。

网友G:
前一个是同相比例运算放大电路,输入和输出同相,都为+,后一个是反相比例运算放大器,输入和输出反相,输入为+,输出为-

网友H:
两个运放是级联,就像非门一样,一个为正,另一个取反输出为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