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211E千兆网口只能识别到百兆,不能识别到千兆,请教什么问题?

楼主(2023-05-08):
RTL8211E千兆网口芯片,加 HR911130A,接电脑后,只能识别到百兆,无法识别到千兆,请问什么问题?REGTOU电压输出1.07V,标准是1.05V,电感2.2,电容4.7uF+0.1uF,搞不懂哪里出的问题。为了方便焊接 封装全部用的0603的

楼主:
顶一顶,请教大神!

网友A:
不光是芯片的问题,线缆不合格也提不上去。

网友B:
1.可以试着在网络适配器里配置强制千兆网,一般默认是自动协商;2.看看你的网线是不是有问题,千兆网是4对双绞线,可以看看网线用了几对;

网友C:
建议用仪器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