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keil修改了单片机程序,但是在proteus中仿真结果不会变?

楼主(2023-05-08):
(无正文)

网友A:
重新加载hex文件。

网友B:
程序修改后要生成一下才能更新

网友C:
这种秘密的工作,作者最清楚。

网友D:
改了以后重新编译,重新导入HEX文件

网友E:
双击单片机,重新添加hex文件

网友F:
在keil修改了以后重新编译,在proteus中重新导入HEX文件。

网友G:
你需要重新编译,并且重新导入HEX文件

网友H:
keil中在项目配置里,要生成.hex文件,在proteux的芯片属性中,要添加.hex文件

网友I:
首先确定下protues是否用的是最新的程序,其次看看keil是否生成了新的HEX文件。

网友J:
修改后要重新编译把之前的hex文件覆盖更新,proteus要用新的hex文件。

网友K:
双击单片机重新载入一下hex文件就好了

网友L:
改一下hex文件名,proteus加载修改后的最新的hex文件试试

网友M:
修改程序后,需要重新进行编译,再导入编译后的hex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