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LCD1602亮,但是不显示数字了

楼主(2023-05-08):
(图片)

网友A:
这图有问题外加 MCU 未载入程序

网友B:
走单步调试。

网友C:
如描述无误 大概率是接线错

网友D:
单片机的I/O口都没动做,看看你程序载入了吗?

网友E:
LCD1602的数据脚都开路了,你这是无线连接吗?

网友F:
盲猜用了查忙

网友G:
你仔细检查一下你的连线是否正确

网友H:
查一下编程软件的引脚标号与实际电路连线的引脚号是否一致

网友I:
还是用块学习板吧,电路仿真永远纸上谈兵而已,亮了又怎样,不亮又怎样,你这仿真

再高端仿不了1602对比度电压吧,我也是新手,楼主的图和仿真我还真不会画也搞不定,

我只会用板子动真格的,但我编程能力已经远远走在楼主前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