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一个信号发生器,中间有个芯片不知道是什么用?网上搜索不到

楼主(2023-05-08):
用stm32做的一个信号发生器,信号模块就是某一个宝上买的AD9833模块,但是模块里面这个芯片不知道有什么作用而且查搜索引擎也没找到。望有知道的能够告知是什么芯片。有什么作用

这是什么芯片,有什么功能?

这是什么芯片,有什么功能?

网友A:
去microchip官网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microchip官网搜。

已经去microchip官网把这些关键字都搜索了但还是没搜索到,该不会是厂家把芯片磨了自己画的吧

网友B:
唯有绘制原理图才能大致估计芯片的功能和可能替代的型号,必竞有的是为了迷惑别人而故意给芯片改头换面

网友C:
型号MCP41010T-I/SN     功能:数字电位器芯片

网友D:
反绘出原理图,一般都能评估出来。

网友E:
应该是 MCP41010  8-Bit Single Digital POT with SPI

网友F:
MCP41010,数字电位器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