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怎么采集比3.3V更高的输入电压?

楼主(2023-05-09):
请教一下大家stm32怎么采集比3.3V更高的输入电压呢?现在手里头只能测量3.3V以内的电压,有没有什么好的电路图借鉴学习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用电阻分压后输入。

网友B:
使用电阻分压电路将输入电压降低到单片机可以测量的范围内。

网友C:
电阻分压

网友D:
加个按比例分压的东东。

网友E:
只能分压,STM32的ADC输入都不是FT,超过3.3V一定会烧。

网友F:
用两个电阻分压,

网友G:
分压分压分压交直流通用
特定交流也可以变压

网友H:
使用传说中的高大上的两个电阻分压。

网友I:
根据输入最高电压调整分压电阻值就可以测任意电压,220伏的时候注意电流不要大,选几百k的分压电阻

网友J:
最简单直接就是电阻分压。

网友K:
分压,或者用运放做衰减,做到合适的电压,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L:
可以参考Esp8266的A0口。 他就是用1V的测3.3V的。

网友E:
STM32的ADC输入阻抗很低的,精密的话电阻分压不满足,要加个跟随器缓冲一下。

网友M:
高电压用电阻分压, 使分压点落在3.3V内, 下电阻选择, 远小于芯片的输入阻抗(接入后相当于电阻并联, 影响分压点, 一般选小10倍, 越小影响越小, 测量越准确), 如果测电压太高, 上电阻用几个电阻串联的方式减小短距离的电位差

网友N:
这个看你采集多高的电压?
如果涉及到安全的,可以电阻分压,然后光耦隔离转换采样
如果普通电压就如楼上说的直接用分压采样

网友O: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电阻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可以用电阻分压。

这个确实可以

网友Q: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电阻分压后输入,复杂一点用运放做衰减后再输入。

网友R: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S:
先比例电路缩小,然后在程序里面放大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