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b-1人体红外温度传感器采集数据问题

楼主(2023-05-09):
安服优b-1我的stm32单片机一直采集不到数据,想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A:
细读【安服优b-1】手册,按手册要求及原理做,即可成功。

网友B:
拜一拜stm32神,一连三天每日两次可成

网友C:
多读规格书

网友D(2024-02-28):
不要用安服优b-1这个传感器了,老是出问题,按要求 设置 好,都 无法通信。为什么不能出厂就设置为串口输出,非得回来发命令设置 串口,按要求操作,不行,又说是我们操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