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32位的单片机,不能直接定义一个位变量

楼主(2023-05-09):
大佬们,为什么32位的单片机(比如),不能像51单片机一样直接定义一个位变量,这样不是更方便取反,而且还省内存,是内核设计上会有缺陷吗?还是会有别的什么问题?求告知

网友A:
可以用宏封装成51一样的位操作,用位域操作。

网友B:
可以用联合体

网友C:
应该可以,但太复杂

网友D:
操作一个位需要32个位地址,你这是省了一个寂。

网友E:
stm32位操作,是以操作地址的形式操作位。一个位对应一个字的地址。向这个地址写0或一,就相当于给这个位写0或一。这是芯片设计定的。

网友F:
取决于CPU操作系统的指令系统中有没有【位操作】指令。
仔细阅读CPU手册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