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和喇叭匹配的疑问

楼主(2023-05-09):
功放芯片TPA3100D2 ,最高支持8欧20W的喇叭。用 8欧40W的喇叭,声音是不是没有8欧20W的大。

网友A:
你自己试一试就知道了,这种无聊的问题没必要上论坛来问。

网友B:
喇叭有个效率问题,不能简单用功率,阻抗来判断声音大小。

网友C:
喇叭音箱都有灵敏度, 功放输出功率一定的条件下, 灵敏度高的, 声音越大越响.  同一个喇叭装音箱和裸放对比, 得到的音量大小也是不同的.

网友D:
1、互联网或书本上先找下“匹配”就知道;
2、做个试验不难相对增加的成本不太多;
3、相同标称器材价格和呵呵都很呵呵呵;
4、相同器材不同使用方法结果未必一样;
5、主客观因测试软硬件不同结果有差异;
6、提出这样一个无解的问题真的很无聊;
7、段位较高的问出这样个问题相当无耻。

网友E:
未必。试试吧。

网友F:
如果是一个纯电阻,则功率一样,但是喇叭发出的声强,则跟很读因素有关,所以不好判断的。

网友G:
看情况吧,一般这个高频的话阻抗越大,声音就可能失真,功率不够的话。低频应该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互联网或书本上先找下“匹配”就知道;
2、做个试验不难相对增加的成本不太多;
3、相同标称器材价格 ...

术业有专攻,功放的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希望有这方面精通的坛友,给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