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DTMF拨号助手

楼主(2023-05-09):
我是一个业余的电子爱好者,想做一个辅助拨号的工具,欢迎感兴趣的群友一起diy。
需求场景是这样的,日常工作中,看屏幕的号码时越发困难,看完号码再用固定拨号,一个是慢,另一个是效率低。
如果能做一个工具,把屏幕上的号码,模拟人工拨号,拨完号后由人继续通话,会很方便。

硬件设备:
1、ESP32S3
2、一部旧的电话机

软件部分:
1、Python做一个接口,与ESP32S3交互

楼主:
硬件设备:
1、ESP32S3
用8个IO口,分成两组,均设置成输出状态
模拟电话的4行4列.
2、一部旧的电话机
电话的按键,0-9,*,#,一共12个按键。由4个行,4个列组成。
把电话的按键拆除,把引线接到单片机的IO上。

网友A:
自己都提出了DTMF,那么只要能够产生8个固定频率的音频信号,并且进行双音组合,不就可以达到拨号的目的了?找志同道合的,估计感兴趣的没有几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都提出了DTMF,那么只要能够产生8个固定频率的音频信号,并且进行双音组合,不就可以达到拨号的目的了 ...

我是业余的,很多感念只懂一点点,做出实际可以用的东西(不是产品),曲折而艰辛,不过乐趣在其中。
DTMF产生,我也想过,一个是不懂怎么弄,二是没有材料,三是没有经费支持。因为是业余的,只考虑用废弃的产品,组装出东西来,改造出能用的,提高效率的东西,不考虑大投入。
放在这里,一个是为了分享,一个是万一找到感兴趣的朋友呢

网友B:
这个太容易了,有好多方法,我在2000年第一次做拨号的居然是用喇叭播放双音频,单片机产生DTMF,功放放大给喇叭,拿起听筒,播放即可。
后来用单片机产生DTMF驱动一个串联在电话线的音频变压器(600欧:600欧),更简单,单片机机自动控制摘机,发出号码的DTMF,号码来自单片机存储或串口发过来、红外发过来,或者直接拨号。
用单片机做数字滤波可以检测DTMF,显示拨出的号码。

网友C:
ht9200,专业的DTMF发生器,3.579MHz晶振,支持16个标准DTMF,2线MCU通讯。各种资势你说了算~~ht9170,DTMF解码器,3.579MHz晶振6线4bit输出,简单方便。。。。
还有,MT8880=HT9170+HT9200....
还可以用GoldWave软件直接生成DTMF从PC的声卡输出。。
还可以把16个DTMF分别录成16段MP3,放到MP3解码板上按键直选播出~~
还可以~~~多了怕你选择困难。。

楼主:
楼上两位前辈,说的都是高级方法。
我现在还处在GPIO应用的实践阶段。
发现了一个新问题。
电话机的芯片是SC9102D,按键C1-C4,电压是4.2V
单片机的IO输出电压是3.2V
这两个电压不匹配,怎么办呢?
在C1-C4到单片机上,加一个1.0V左右压降的二极管?

网友C:
SC9102D本就是一个拔号IC,自带键扫,你要用MCU直连这IC的R/C线来做模拟按键吗?值得试一下,或许可以呢?
或者你选用一颗“模拟开关阵列芯片”,来代替拔号键盘。比如CH446Q, 一颗5x24模拟开关阵列芯片

楼主:
一开始想用继电器,后来觉得何必费事,直连得了。
直连后,发现一个问题,电压不匹配。
用一个led,做一下降压,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只有万用表,没有示波器,也不太懂。
模拟开关阵列芯片,不知道是啥
做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为了练手,增强实践能力,用手头的废旧物品,不想花资金买配件。因为花钱买模块的话,方法太多了。

网友C:
模拟开关阵列芯片,相当于一大堆的小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想用继电器,后来觉得何必费事,直连得了。
直连后,发现一个问题,电压不匹配。
用一个led,做一 ...

直连估计是不行的,用光耦隔离还靠谱点,但是不想花就没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连估计是不行的,用光耦隔离还靠谱点,但是不想花钱就没辙了

我查了SC9102D的手册。
供电电压范围为2到5.5V
键盘低电平为0.3VDD
键盘高电平为0.7VDD
单片机的IO输出为3.2V
如果把SC9102D的电压降到4.5V,0.7VDD就是3.15V,和单片机就匹配了。
找时间我焊接上连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开关阵列芯片,相当于一大堆的小继电器~~

一般什么设备上有模拟开关阵列呀,我看看手里有没有废弃的设备,去淘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连估计是不行的,用光耦隔离还靠谱点,但是不想花钱就没辙了

如果直连,或者加一个降压二极管,或者调低vdd都不行。
看来就只能找10个光耦了,对应0-9,一共10个按键试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直连,或者加一个降压二极管,或者调低vdd都不行。
看来就只能找10个光耦了,对应0-9,一共10个按键 ...

你有没考虑过,矩阵按键是扫描的,而不是恒定电压的,单片机并上去读取电平还行,模拟按键不会引起原芯片误判?

网友D:
8个 IO 串上电阻直接控制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8个 IO 串上电阻直接控制就够用了

串电阻好像不行。
电话机的芯片是SC9102D,按键C1-C4,电压是4.2V,R1-R4,电压是0V
一个按键按下,比如C1和R1。
我的理解是:C1降到0V,R1升到4.2V。
按照SC9102D手册,电压降到0.7VDD(4.5V)以下就认为矩阵键盘输入,(3.15V)。
STM32F3这边,IO输出电压是3.2V/0V,降时,是从3.2V到0V,低于3.15V。升时是0V到3.2V,高于3.15V,比SC9102D的3.15V略高,符合要求。
过几天焊接线路,实验验证一下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串电阻好像不行。
电话机的芯片是SC9102D,按键C1-C4,电压是4.2V,R1-R4,电压是0V
一个按键按下,比如 ...

降下拨号芯片的供电试试

网友B:
那就IO控制模拟开关,或控制光耦,接到键盘上,也非常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IO控制模拟开关,或控制光耦,接到键盘上,也非常可靠。

好的,作为备选方案

楼主:
线路焊接好了。
实现了拨号,但是没有达到预期。
实验中,焊接的杜邦线,把电话机的金手指拉坏了,金手指后面的线很细,话机废了。
教训:做好的东西,测试过程中,固定很重要。

楼主:
焊接好了,代码也实现了。
没有达到预期功能。

端口直连方式,宣布失败。
下一步方案,用光耦试试。

网友C:
9200的方案,比你这些简单方便多了,非要这么整。。牛x!

楼主(2023-06-14):
引用 网友C:
9200的方案,比你这些简单方便多了,非要这么整。。牛x!

我手里有HM9270D、SC9102D的芯片,没有9200芯片。

楼主:
前几天,从旧显卡上,拆了几个MOS管。
折腾了将近一周,终于会用了。
用mos管,可以实现模拟按键。实际搭建电路,又遇到了问题:电话开机过程中,会检测按键是否触发。因为MOS管的Vds电阻较小,大约700K,有毫安级别的漏电电流,会让电话机误以为按键触发了,启动无法完成。
下一步,实验光耦。
这次实验的目的,倒不是开发什么东西,目的就是熟悉各种器件的使用方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业余的,很多感念只懂一点点,做出实际可以用的东西(不是产品),曲折而艰辛,不过乐趣在其中。
DT ...

用HT9200这个芯片就能产生双音频信号

网友F:
我有拨号电路板和9200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