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芯片5V升压输出不稳定怎么解决

楼主(2023-05-09):
各位大佬们,想问问,目前是用了一个ME2108D50M5G做一个5V的升压输出,但是目前测出的情况是输出电压(5V_OUT点)不是特别稳定(输入电压2.60V测试),有时候是5V左右或达到6V,帮忙看看能怎么解决.(可以在5V高点,但是升压到6V太高了,想要稳定点)

网友A:
输出是否在指标要求范围内:
输出电压精度:±2.5%
输出电流:如果Vin=3.0V,Vout=5.0V
则Iout=400mA
如果达不到指标,应检查电路元件是否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否在指标要求范围内:
输出电压精度:±2.5%
输出电流:如果Vin=3.0V,Vout=5.0V

目前测试几个Vin=3.0V,Vout=5.7V~6.3v,这个精度还真的不符合,用的是那种CD54功率贴片电感,1N5817,肖特基二极管,2302Nmos,220uf铝点解电容,这个电子元器件挺符合的?

网友B:
按照芯片说明书上的指导来做。相对靠谱一些。
当然,如果输入电源的参量不足,是徒劳的。

网友C:
如果已按厂家书本操作就换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测试几个Vin=3.0V,Vout=5.7V~6.3v,这个精度还真的不符合,用的是那种CD54功率贴片电感,1N5817,肖 ...

外接电感的直流阻抗要小、容流值要高且工作时不至于达到磁饱和。

网友D:
电感可以选大一点的。47uh试试

网友E:
按典型电路,典型参数设计。自己随便搞达不到它的性能。

网友F:
怎么没有反馈电阻

网友F:
反馈电阻需要的,没有反馈电阻是不行的

楼主:
以下器件参数,电感用33uH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芯片说明书上的指导来做。相对靠谱一些。
当然,如果输入电源的参量不足,是徒劳的。

是的,按照规格书来做的,但是那个输出电压对于个别板子还是会又差不多1V的误差,至于输入电源肯定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电感的直流阻抗要小、容流值要高且工作时不至于达到磁饱和。

所以要用哪种电感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馈电阻需要的,没有反馈电阻是不行的

规格书不需要反馈电阻的

网友G:
你这个电路不考虑反馈调节么,单纯的升压电路肯定随着负载变化会电压变化

网友H:
这个型号IC有固定和不固定电压两种,非固定电压的需要加反馈,只要你确定你安装的是固定电压IC, 那么线路上原理没啥问题.
PCB布线上:
Vss 端应充分接地,否则芯片内部的零电位会随开关电流而变化,造成工作状态不稳定
以上排除,那么估计你是空载测试输出电压的吧?输出接一个负载电阻测试看看   1K 2K电阻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型号IC有固定和不固定电压两种,非固定电压的需要加反馈,只要你确定你安装的是固定电压IC, 那么线路上 ...

是带载测试的,规格书里面是VIN=Vout*0.6,(+-0.1V),但我目前所测的是2V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是4.5V,3v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5.7v,所以实在没搞懂他这电压是随什么影响的
VSS端有充分接地
假如我要加反馈电阻,应该怎么加,加多大电阻?

网友I:
EN哪里需要接到哪里去了,需要分压调节电压的。不接稳不到电压。

网友I:
EN处需要接上拉电阻,并且计算好电阻的阻值,应该就稳定了。

楼主:
大佬们,假如我要加一个电阻反馈来稳定输出电压,我应该怎么加才符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