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容负端电流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3-05-09):
(图片)

网友A:
就是为了测试负载电流。

网友B:
电机不接地,接测量电流能测电机电流,你这接法只能测电容充放电流。

网友C:
是不是测量电机的反向电动势

网友D:
这个是测量负载电流的,这R1就是电流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接地,接测量电流能测电机电流,你这接法只能测电容充放电流。

不是测量电机 电流的, 电机电流有其他 电流传感器在测量, 就是测量电容充放电的电流, 可是测量电容充放电电流有什么意义呢?

我能想到的是 这个产品有非常严格的认证, 应该是出于什么认证要求的保护目的的, 可是测量电容负端的充放电, 要保护什么?

太奇怪了.

楼主:
整体回复一下:

这个是测量电流无疑, 对方PCB的丝印也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应该也不是测量电机反电动势的.

如果是测量负载电流, 那么测量什么负载的电流? 肯定不是电机的?
我用multisim仿真后(开关电源用36Vcc代替), 发现测量点的电流在最大只有3pA, 当然后续可以放大, 可是哪怕放大, 测量一个3pA的负载有什么意义?

网友E:
1、为正,是电容接收能量。
2、为负,是电容释放能量。
3、电容自己是不消耗能量的(介损除外)。
可以间接地探知:
电机停止,电容处理于浮充保压,电流几乎为0。
电机工作中,电容不断补充、释放能量,电流交变。变化大小,与电机电流正相关。

网友F:
说这测试负载电流的真呵呵,可试想一下电机短路...
测这个电流干什么 ?谁提出的可以问谁。
只给个局部信息只能是算命式回复。

网友G:
我觉得是抄错电路了吧?50mR应该是测电机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这测试负载电流的真呵呵,可试想一下电机短路...
测这个电流干什么 ?谁提出的可以问谁。
只给个局部信 ...

问不到提出问题的人.
只是要模仿别人的产品, 他们的产品有这样的设计, 我们在推测人家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电流采样后是软件处理, 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拿来怎么处理, 最终做什么用途? 所以才一直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为正,是电容接收能量。
2、为负,是电容释放能量。
3、电容自己是不消耗能量的(介损除外)。

对方的PCBA中电机的相电流和总电流 都还有别的电流传感器(也是小电阻), 在检测.
实在搞不懂这边测量的是什么指标
另外, 我问过chatGPT, 它的回答如下:

测量通过电容负极的电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电容器的电荷状态和性能。电容器的电荷状态可以通过电容器的电流和电压来确定。通过测量电容器的电流,我们可以了解电容器的充电和放电过程,以及电容器的电荷存储能力和电容器的内部电阻等性能参数。此外,测量电容器的电流还可以帮助我们诊断电容器的故障,例如电容器的短路或开路等问题。因此,测量通过电容负极的电流对于电容器的设计、制造和维护都非常重要。

网友H:
测量负载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