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FDC2214电容读取问题

楼主(2023-05-09):
再利用FDC2214和STM32进行电容读取的时候,因为电容是多个电容,可不可以将多个FDC2214的SCL和SDL与单片机的SCL和SDL连接  即单片机的SCL和SDL与多个FDC2214的连接

网友A:
I2C本身就是SCL和SDL共用,通过读地址分辨是哪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本身就是SCL和SDL共用,通过读地址分辨是哪个芯片。

哥 我不太懂 是不是可以这样 如果是  有没有数量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 我不太懂 是不是可以这样 如果是  有没有数量要求

通过SD脚应用,可以接多个,但SD脚一片要占用单片机一个IO口。

网友B:
CPU是老师、FD是学生。
老师说话,每个学生都能听到。
课堂里能有多少同学(能带多少个FD)取决于教室的大小(SCL和SDL的驱动能力,手册上找)。
老师与哪个学生对话,学生有名子(地址码),叫名子就是了。
注意不要有同名的学生(地址不能有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是老师、FD是学生。
老师说话,每个学生都能听到。
课堂里能有多少同学(能带多少个FD)取决于教室的 ...

我太菜了 我去看了看F4的参考手册 没看懂怎么看带几个

网友C:
一般I2C设备都有地址选择,我之前一款是硬件上下拉方式对应的地址数据位0或者1.具体可以找手册,比如A0,A1,A2,三个硬件端口,A0上拉,A1,A2下拉。就是001,地址传输的话数据按八位来,多余补0也有指定高位时1000或者0100的。最后如果实在是从机地址无法修改的,建议模拟I2C口按对应的从机多搞几个就行。

网友D:
看你的芯片有没有地址选择,如24C02有三根地址选择A0、A1、A2,这样可以把8片地址选择线不同的AT24C02挂在同一条IIC总线上,通过不同的地址来读写不同的芯片,到24C16就没有地址选择线了,一个片子就独占了IIC总线,不能挂其他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芯片有没有地址选择,如24C02有三根地址选择A0、A1、A2,这样可以把8片地址选择线不同的AT24C02挂在 ...

那没有这个的 就不能和其他人公用I2C总线了吗   比如FDC2214就没有  就不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