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蓝牙小车制作,四驱PWM纳姆轮 附程序

楼主:
功能:前进后退、左移右移、原地360、对角行走,电源8.4v,减速比128/min,HC04蓝牙模块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REGX52.H>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pwm=5; //占空比设定1-10

sbit Apwm12=P3^4;   //PWM输出
sbit Apwm34=P3^5;   //PWM输出
sbit Bpwm12=P3^6;   //PWM输出
sbit Bpwm34=P3^7;   //PWM输出

void tingzhi() //停止
{
  P1=0x00; //开机等待
}

void qianjin() //前进:A1=1 A2=0,A3=0 A4=1,B1=1 B2=0,B3=1 B4=0
{
  P1=0X59;
}

void houtui() //后退:A1=0 A2=1,A3=1 A4=0,B1=0 B2=1,B3=0 B4=1
{
  P1=0XA6;
}
void zuoyi() //左移
{
  P1=0X6A;
}
void youyi() //右移
{
  P1=0X95;
}
void nsz() //逆时针
{
  P1=0X56;
}
void ssz() //顺时针
{
  P1=0XA9;
}
void zuoshang() //左上
{
    P1=0X48;
}
void zuoxia() //左下
{
    P1=0X22;
}
void youshang() //右上
{
    P1=0X11;
}
void youxia() //右下
{
    P1=0X84;
}
void zuozhuan() //左转
{
    P1=0X50;
}
void youzhuan()//右转
{
    P1=0X09;
}
void Timer0_Int() //T0初始化
{
    TMOD=0X01;
    TH0= 0XFc; //1ms定时
     TL0= 0X66;
    TR0= 1;
    ET0= 1;
    EA = 1;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T0中断程序
{
     count++;
     TR0= 0;
     TH0= 0XFc; //重载1ms定时
      TL0= 0X66;
if(count<=pwm)
     {
       Apwm12=1;
     Apwm34=1;
     Bpwm12=1;
     Bpwm34=1;
     }
     else
     {
         Apwm12=0;
     Apwm34=0;
     Bpwm12=0;
     Bpwm34=0;
     }

    if(count>=10)
     {
         count=0; //10ms清零
     }
         TR0= 1;  //开启计时
     }

void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
   SM0 = 0;
   SM1 = 1; //串口工作方式1
   REN = 1; //允许串口接收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开串口中断
   TMOD = 0x20; //8位自动重装模式
   TH1 = 0xfd;
   TL1 = 0xfd; //9600波特率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串口中断
void UART_SER()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清除接收标志
    switch(SBUF)
     {
       case 0x00: tingzhi(); break; //停止
       case 0x01: qianjin(); break; //前进
       case 0x02: houtui(); break; //后退
       case 0x03: zuoyi(); break; //左移
       case 0x04: youyi(); break; //右移
             case 0x05: nsz(); break; //逆时针
       case 0x06: ssz(); break; //顺时针
             case 0x07: zuoshang(); break; //左上
             case 0x08: youshang(); break; //右上
             case 0x09: zuoxia(); break; //左下
             case 0x10: youxia(); break; //右下
             case 0x11: zuozhuan(); break; //左转
             case 0x12: youzhuan(); break; //右转
         }
  }
}
void main()
{
  tingzhi();
    Timer0_Int();
    UART_INIT();//串口初始化
  while(1);
}

网友A(2023-05-13):
楼主,没有蓝牙APP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蓝牙APP啊

手机串口助手都行,买模块一般有送

网友C(2023-09-13):
蓝牙怎么接线

网友D:
挺好的 楼主辛苦 感谢分享

网友A:
楼主你好,做出来用手机串口助手控制一点反应都没有,前进的命令是0X01,后退的命令是0X0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