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程序点开后显示包含不正确的路径,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23-05-09):
程序点开后显示包含不正确的路径,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无法解决,当初建立工程的时候使用了绝对路径,迁移到别的机器上就是这个问题,只能重建。我建工程都是用相对路径,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解决,当初建立工程的时候使用了绝对路径,迁移到别的机器上就是这个问题,只能重建。我建工程都是用相 ...

那大哥这个路径要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解决,当初建立工程的时候使用了绝对路径,迁移到别的机器上就是这个问题,只能重建。我建工程都是用相 ...

昨天点开还可以,今天就显示包含不正确的路径

网友B:
1、按错误指定的新建路径并移入相关文件
2、或重建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