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单片机LCD12864如何上下滚动显示?

楼主(2023-05-09):
谢谢大家

网友A:
有个好实现的笨方法,建立一个(128x64)/8字节的数组作为显存,主程序里或者定时器一直把数组内容刷新到屏幕,数组里显示的内容想怎么滚动都好实现

网友B:
楼上正解。显存还有其他说法如称缓冲区,都指的一个东西。
机器显示只会打点,程序也就是打点,如何打点是你控制的。

网友C:
1、建立一个(128x64)点阵内存S,内存中的每个点与显示屏能够一一对应,也即只要将S中的内存送入显示屏即能得到显示文字、图形。
2、以M为参数,写一个刷屏程序XS(M),M=0-63,循环计数,M指向S的行号。程序能从M行开始,向显示屏送出S数据,以(63-M)结束。例M=10,则程序XS(M)将第10行送入显示屏首行,以序再11、12……63、0、1……9行,完成一次刷屏。
3、每间隔时间T,将M+1,再调用一次XS(M),例T=0.2秒,则显示会以每行0.2秒的速度向上滚动显示。估计向下滚动你也会了。
这种显示是头尾滚。如果要连续更新内容如何办呢?
将S扩至两倍128*64+128*64,分成上、下两屏。接下来就不用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