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仿真 为什么温度一直显示-1℃

楼主(2023-05-09):
问了,原作者说是没有读到传感器数据。各位大佬,怎么解决这个,温度一直显示-1

网友A:
程序都没有?大家又不是神仙,怎么看呢?

51hei搜索框输入"万年历"这个字符, 可以找到很多http://www.51hei.com/bbs/dpj-85669-1.html

网友B:
这东东如果器件没错的话是主人想让它显示啥就会显啥的

网友C:
是不是你代码的时序或者io口不对

网友D:
代码发出来才能分析啊

网友E:
没有看到你的代码,我们只能猜测你的显示逻辑不正确。

网友F:
能显示证明1602驱动显示没问题,应该是在DS18B20数据没有处理好,先把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G:
18b20的DQ那里有几条多余的线,先删除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