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按键功能切换有问题,没法实现两种功能的多次切换

楼主(2023-05-10):
#include <reg51.h>

sbit led = P1^0;
sbit speaker= P1^1;
sbit key = P2^1;

void main()
{
        key = a;
        if(key == 1)
        {
        unsigned int delay;
        while(1){
                led = 1;
                speaker = 0;
                delay = 20000;
                while(delay--);
                led = 0;
    speaker = 1;
                delay = 20000;
                while(delay--);
        }
        }
        else
        {
                led = 0;
                speaker = 0;
  }
}

网友A:
用函数指针啊

网友B:
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功能,修改While条件判断,防止按键按下之后进入死循环。

void main()
{
        key = a;
        if(key == 1)
        {
        unsigned int delay;
        led = 1;

        delay = 20000;
       }
        else  //这里最好不要加什么判断,因为单片机都是死循环的,里面的值容易和后面的进行互锁
       {
               // led = 0;
               // speaker = 0;
  }
        while(led ){
                speaker = 0;
                while(delay--);
       if(delay==0)
        {
            speaker=1;
            led=0;
            delay = 20000;
               }

               }

      while(speaker )
  {

while(delay--);
       if(delay==0)
            speaker=0;
               }

}

网友B:
按键切换建议自己标定几个状态(变量),按下之后把KeyUp==1,然后用if(KeyUp==1){

网友B:
按键扫描的话很多例子,在网上可以搜搜。
比如很简单的:
定义按键状态:
u8 KeyUp=0;
u8 KeyDown=0;
假设需要触发按钮:
int Main()
{
unsigned int delay=20000;
sbit led = P1^0;
sbit speaker= P1^1;
sbit key = P2^1;
  /***这里是外设初始化和时钟初始化***/
  While(1)
  {
    if(KEY==1)
    {
        KeyDown=1;
        delay=20000;
    }
   else
   {
     KeyDown=0;
    /*这里清零状态,等等*/

   }

//执行按键按下的动作
  if(KEY==1&KeyDown==1)//一般这里增加消抖会好点
  {
     //这里添加要用的代码,比如设置动作等等
    led=1;点灯
    speaker = 0;
    //延时;
   While(delay--);
  //关灯
    led=0;点灯    speaker = 1;
    delay=20000;
    While(delay--);

  }

  }

}

以上逻辑用在死等延时,不死等延时的话重新考虑状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功能,修改While条件判断,防止按键按下之后进入死循环。

void main()               ...

做的是一个接收信号做出反应的报警装置,仿真上就只能使用直接连接电源做模拟了,开关部分就是信号输入端,开关按下就是有故障,要求是正常情况下无反应,开关按下led闪烁,断开就还原成初始态。没要求具体使用什么传感器,仿真的模拟上就是直接给高电平,所以也不需要消抖那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的是一个接收信号做出反应的报警装置,仿真上就只能使用直接连接电源做模拟了,开关部分就是信号输入端 ...

按我后面给的那版试试,不要在else里面死锁实时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我后面给的那版试试,不要在else里面死锁实时状态。

已解决了,代码如下
我把按键值的检测放到while语句里面,然后加个return避免卡在死循环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 = P1^0;
sbit speaker= P1^1;
sbit key = P2^1;

void main()
{
        key=0;
        led=0;
        speaker=0;
        {
        unsigned int delay;
        while(1){
                if(key == 1)
                {
                led = 1;
                speaker = 0;
                delay = 20000;
                while(delay--);
                led = 0;
    speaker = 1;
                delay = 20000;
                while(delay--);
                }
                return;
        }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解决了,代码如下
我把按键值的检测放到while语句里面,然后加个return避免卡在死循环里。
#include  ...

嗯嗯,裸机的话上电是循环执行的,在While里面。你之前那种,初始化IO外设都没执行完,if是做不了判断的。基本就死机了。然后哪个return我没搞懂呐,加了的话应该也没啥用,单片机主函数没有用到返回值的,应该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裸机的话上电是循环执行的,在While里面。你之前那种,初始化IO外设都没执行完,if是做不了判断的 ...

没return的话程序会卡在循环里面,因为考虑到没收到信号(开关断开)的时候要恢复初始状态,如果说手动复位的话在题目的要求上感觉不太合理。甚至说可以手动复位的话最开始的那串代码就已经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裸机的话上电是循环执行的,在While里面。你之前那种,初始化IO外设都没执行完,if是做不了判断的 ...

最开始只考虑到闪烁的部分,那时候的想法是P2^!端口有两个状态嘛,一个低电平就是正常情况下,高电平就是工作状态,然后0态即初始态就是else部分,

网友C:
零延时,零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