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单片机驱动8050驱动电磁阀问题诊断

楼主(2023-05-10):
我用P3.5驱动8050,然后去控制12V电磁阀,电磁阀的电流是300mA
不接电磁阀的时候指示灯是亮的,也就是电磁阀的接口是有12V的,一接上电磁阀灯熄灭了,也没有12V输出了,这个是怎么回事
求大神诊断一下问题在哪,感谢,谢谢

网友A:
12V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B:
电磁阀是个电感 ,内阻很小的,不过没事,电磁阀触发时候回LED会亮

网友C:
12V电源功率太小,保护了。

网友D:
也许12V电源功率太小了

网友E:
R10阻值太大了,换个1k的试试看。

网友F:
量一下P3.5的输出电平

网友G:
R8太大造成8050驱动电流不足,改成330或220,并且STC单片机P3.5端口设置成推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电源功率太小,保护了。

我是用直流电源供电的,功率绝对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12V电源功率太小了

我是用直流电源供电的,功率绝对够

网友H:
P3.5配置为强推挽,建议加光耦隔离。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直流电源供电的,功率绝对够

实际电路与原理图不符

网友J:
驱动后没有12V输出,指那一个点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驱动后没有12V输出,指那一个点的电压?

不接负载(电磁阀)CN6端子,有12V,LED4也亮,一插上负载,LED4灭了,CN6也没有输出了,R8试了各种阻值的电阻,最好的效果是LED4还可以亮着,但是CN6只有4V左右,电磁阀是12V的,也吸合不了。我直接给P3.5端施加5V电压,电磁阀是可以驱动的,说明只要单片机P3.5输入够电压是绝对可以驱动的。我量了P3.5端电压,不接负载有5V,一接负载只有0.6V

楼主:
引用 网友G:
R8太大造成8050驱动电流不足,改成330或220,并且STC单片机P3.5端口设置成推挽输出。

请问这个型号的单片机怎么把端口设置成推挽输出。目前看就是单片机输出不够力。

不接负载(电池阀)CN6端子,有12V,LED4也亮,一插上负载,LED4灭了,CN6也没有输出了,R8试了各种阻值的电阻,最好的效果是LED4还可以亮着,但是CN6只有4V左右,电磁阀是12V的,也吸合不了。我直接给P3.5端施加5V电压,电磁阀是可以驱动的,说明只要单片机P3.5输入够电压是绝对可以驱动的。我量了P3.5端电压,不接负载有5V,一接负载只有0.6V

网友K:
检测电源功率, 开电插好电磁阀, 把OUT2和地短接, 这时电磁阀应该闭合, 测量12V电源电压, 如下降太多就是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K:
1.测电源功率, 插好电磁阀通电, OUT2和地短接, 这时电磁阀闭合, 12V电源下跌太多则电源功率不足.     2.  在程序中把 P3.5 置为推挽输出, 把R8改为470欧试下. 不过 300 mA 电流对8050来说也太大了. 最好的方式是把8050改为如AO3400这样的N沟场效应管,  你程序和电阻都不用改就可以了.(如P3.5高不起来就把R9不要)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接负载(电磁阀)CN6端子,有12V,LED4也亮,一插上负载,LED4灭了,CN6也没有输出了,R8试了各种阻值 ...

你已经找到问题在那了。就是单片机驱动电流不足,设置端口:    P3M0 = 0x20; P3M1 = 0x00;
把P3.5设置成推挽输出。把R8换成100欧或者300欧。

网友L: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型号的单片机怎么把端口设置成推挽输出。目前看就是单片机输出不够力。

可以用这个设
http://www.51hei.com/bbs/dpj-211950-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用这个设
http://www.51hei.com/bbs/dpj-211950-1.html

感谢!就是模式问题,设成推挽模式搞定了!!谢谢楼主肝出来的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P3.5配置为强推挽,建议加光耦隔离。

感谢!就是模式问题,设成推挽模式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已经找到问题在那了。就是单片机驱动电流不足,设置端口:    P3M0 = 0x20; P3M1 = 0x00;
把P3.5设置 ...

感谢!就是模式问题,设成推挽模式搞定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就是模式问题,设成推挽模式搞定了!!

网友M:
把8050换成SI2308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把8050换成SI2308试一试。

8050驱动300mA还是可以的,但是我换另一个700mA的电磁阀就发热很厉害,一会儿就直接常闭了。大电流还是要选场效应管才行,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