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六位数码管时钟制作 源码、软件、电路原理图、视频

楼主(2023-05-10):
时钟显示时、分、秒,程序和制作较简单,误差每天小于1秒。缺点是断电后不能保存时间。

制作过程:利用现有的电子元器件,参数选择上可能不是最优的,程序和软件来源于互联网,整理后上传主要是为初学者了解单片机。
             在自学单片机C语言程序有问题时,可以利用互联网免费的Chat GPT
             提问“你是单片机C语言专家,再提出编程或解释程序等问题”。
      1、调整时间快慢时,用手机时钟比照,从大往小数值调整,调至个位数时,增加数值1,单片机时钟跑慢;
           减少数值减1,单片机时钟跑快,这时误差能控制在两天差1秒左右。
      2、整机测试耗电5V,90ma左右,建议用5V充电头供电。
      3、按键P1.3确认键,没利用,可用P1.0键代替。
电子元器件:
      1、一寸六个共阳数码管LG10016BH。
      2、P0是8个段脚;P2是6个位脚。
      3、三个按键开关(P1.0调整时间;P1.1调整时间增;P1.2调整时间减)、六个1K电阻、六个S8550三极管和一片STC89C51RC。

附:1、加光敏电阻原理图:利用原程序,加光敏电阻是解决晚上时钟显示太亮。加半可调电阻(因没有现成大的半可调电阻,用5K的半可调电阻
            和10K电阻串联代替)解决光线太暗时,数码管不会全灭,调整半可调电阻显示最低亮度。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采用8位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
//使用AT89C51单片机,12MHz晶振,P0输出字段码,P2口输出位选码
//用共阳极LED数码管,key0为调时分位选择键,key1为加1键,key2为减1键,key3为确定键

#include  "reg51.h"
//包含头文件
#define 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char code dis_7[1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ff};   //共阴极
char code dis_7[12]={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共阳极LED数码管"0~9","-"的字段码
//char code scan_con[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char code scan_con[8] =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 // P2口
//位选择码
char data dis[8]={0x00,0x00,0x0a,0x00,0x00,0x0a,0x00,0x00};                //00-00-00
//显示缓冲区,时、分、秒初始为0,0x0a为"-"的编码
char data timedata[3]={0x00,0x00,0x00};                //初始化
//分别为秒、分和小时的值
char data ms50=0x00,con=0x00,con1=0x00,con2=0x00;
//定义四个按键
sbit  dian=P0^7;
sbit  key0=P1^0;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sbit  key3=P1^3;

//1ms延时函数
delay1ms(int t)
{
        int i,j;
        for (i=0;i<t;i++)
        {
                for(j=0;j<120;j++);
        }
}

keyscan()//按键处理函数
{
        EA=0; //关总中断
        if (key0==0)//判断第一个按键是否按下
        {                            //按键消抖
                delay1ms(10);
                while (key0==0);//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con++;
                TR0=0;
                ET0=0; //关定时/计数器,关T0中断
                if (con>=3)
                {
                        con=0;
                        TR0=1;
                        ET0=1;
                }
        }
        if (con!=0)
        {
   if (key1==0)        //如果第二个按键按下
                {
              delay1ms(10);
              while (key1==0);
              timedata[con]++;//加一功能
              if (con==2)
                con1=24;
                else con1=60;
                if (timedata[con]>=con1)
         {timedata[con]=0;}
             }
        }
          if (con!=0)
   {
   if (key2==0)
      //如果第三个按键按下
                {
                        delay1ms(10);
         while (key2==0);
         timedata[con]--;
         //减一功能
         if (con==2)
             con2=23;
         else con2=59;
            if (timedata[con]<=0)
               {
                                                timedata[con]=con2;
               }
       }
   }
        if(key3==0)//如果第四个按键按下
        {
                delay1ms(10);
           while(key3==0);
           EA=1;
           TR0=1;
           ET0=1;
        }
        EA=1;//开总中断
}

//数码管显示函数

        scan()
{
        char k;
        dis[0]=timedata[0]%10;
   dis[1]=timedata[0]/10;
   dis[2]=timedata[1]%10;
   dis[3]=timedata[1]/10;
        dis[4]=timedata[2]%10;                //【1】显示"分";【2】显示"时";【0】显示"秒"
   dis[5]=timedata[2]/10;                //【1】显示"分";【2】显示"时";【0】显示"秒"
   for (k=0;k<8;k++)
        {
                P0=dis_7[dis[k]];
                if (k==1|k==2|k==3|k==4)
                {
                        dian=0;
                }
                else
                {
                        dian=1;
                }
                P2=scan_con[k];
                delay1ms(1);
                P2=0x00;    //数码管消隐
                P2=0xff;    //数码管消隐
        }
}

//主函数
        main()
{
//TH0=0x4c;
//TL0=0xb0;
        TH0=(65536-52615)/256;                //12M,52615数值越大,走时越慢;数值越小,走时越快。
        TL0=(65536-52615)%256;                //12M,52615数值越大,走时越慢;数值越小,走时越快?
        TMOD=0x01;
        //选择工作方式1
        ET0=1;
        TR0=1;
        EA=1;
   while (1)
   {
                scan();
        //调用数码管显示scan()子函数
        keyscan();
        //调用按键处理keyscan()子函数
        }
}

//定时器/计数器T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_intt0(void) interrupt 1
{
        ET0=0;
        TR0=0;
        //TH0=0x4c;         //12M 应该是TH00=0x4c
        //TL0=0xb0;        //11.0592M 应该是TL00=0x00
        TH0=(65536-52615)/256;                //12M,52615数值越大,走时越慢;数值越小,走时越快?
        TL0=(65536-52615)%256;                //12M,52615数值越大,走时越慢;数值越小,走时越快?
        TR0=1;
        ms50++;
        if (ms50==19)
   {
                ms50=0x00;
                timedata[0]++;
      if (timedata[0]==60)
      {
                        timedata[0]=0;
                        timedata[1]++;
                        if (timedata[1]==60)
         {
                                timedata[1]=0;
                                timedata[2]++;
            if (timedata[2]==24)
            {
                                        timedata[2]=0;
            }
         }
            }
   }
    ET0=1;
        //开T0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