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3fx单片机使用定时器TIM3实现灯一秒亮一次程序问题

楼主(2023-05-10):
STM32103fx使用定时器TIM3实现灯一秒亮一次
使用keil代码编译没问题,但是在proteus仿真上,灯是一直亮的状态,不进行定时器中断。改了很多次,不知道为啥,求助。代码如下

//主函数

void TIM3_Config(void)
{
         /*1表示亮灯 0表示不亮*/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结构体在stm32f10x_tim.h中定义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DeInit(TIM3);
     /* 计数10000次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1);
    /* 预分频系数,7200,因为系统时钟72MHZ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 根据设定的参数设置TIM1  */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TIM中断TIM3,
TIM_Cmd(TIM3,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DISABLE);
}
void GPIO_Config(void)
{
        /* 定义GPIO_InitTypeDef结构体,在stm32f10x_gpio.h中定义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驱动LE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void){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设置中断组为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设置中断来源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
    // 设置主优先级为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设置抢占优先级为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服务子函数

仿真如下图:
灯一直保持亮的状态,并不会一亮一灭,觉得是不是中断有问题,但查了挺多资料,还是不行。

网友A:
你原来的程序,大概需要10s才中断一次,你在主程序中又做了1000的计数,就相当把时间又扩大了1000倍,就是10000s才能改变LED状态,大概是2.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8小时,在软件上仿真更慢,就慢慢的等吧!
可以把LED取反输出放在中断响应程序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3的初始化有点问题

我把这行关闭的注释掉,然后就是灯还是不亮  就感觉不仅没进中断,GPIO我看着也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预分频系数7200,TIM_Period应该设为7199吧,这样的话TIM_Prescaler为1000就大概是1秒触发一次TIM3。这样 ...

我把time给去了 然后把分频系数也改了  然后灯还是不亮  是我GPIO口设置的问题么

网友A:
TIM3的初始化有点问题

按你的参数,中断一次需要,需要10s,要看效果需要耐心等一下。
可以把定时周期的10000-1改成1000-1,就1S中断一次了。

网友B:
你预分频系数7200,TIM_Period应该设为7199吧,这样的话TIM_Prescaler为1000就大概是1秒触发一次TIM3。这样你在TIM3_IRQHandler里面,每进入一次就反转灯的状态就可以了。另外你的time变量声明为extern了吧,
如果我没有看错,那么你原来的写法,可能要100秒才触发一次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LED接线有问题,一直与电源连接。正确的做法是这样的

我把led接地的线取消了 但是灯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始化的是PA3,不是PA5.

抱歉哈抱歉  但是我把GPIO改成了5口 还是不行

网友C:
你的LED接线有问题,一直与电源连接。正确的做法是这样的

楼主:
主函数代码和中断好像没有发出来,重发一次。求助
//主函数代码:
int main(void)
{
        void GPIO_Config();
        void TIM3_Config();
        void NVIC_Config();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while(1){
                        if(time==1000){
                                        time=0;
                                led=~led;
                        if(led ==1)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5);
                        else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
                        }
                }
}

//中断服务子函数代码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tim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

        }

网友D:
初始化的是PA3,不是PA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