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行通信奇校验验代码怎么写,我的老是出错

楼主(2023-05-10):
#include <reg51.h>

void main()
{
        SCON=0xd0;
        PCON=0x80;

        TH1=0xFD;
        TL1=0xFD;

        TR1=1;
        ES=1;
        EA=1;

        TMOD=0x20;

        P2=0xff;

        while(1)
        {
        SBUF=P2;
                while(!TI);
                TI=0;
                while(!RI);
                RI=0;
                P0=SBUF;
        }

} void server() interrupt 4
{

        }

求助大佬,奇校验代码怎么写,我的老是出错

网友A:
1、将串行数据做成9位数据传输。
2、发送数据时将数据中的奇偶性,放入第9位中(TB8),再发送。
3、接收时,下载数据后,将第9位(RB9)与下载的数据中的奇偶性做比较,便可识别。

网友B:
先随便定义一个变量 char ch;

这一句SBUF=P2;改成如下:
ch=P2;
TB8=!P;
SBUF=ch;

接收也做类似处理
ch=SBUF;
if(RB8!=P){ /**** odd parity succes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