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usb转ttl如何调试两个蓝牙模块

楼主(2023-05-11):
连接2个蓝牙模块

网友A:
那么你可以用意念控制串口来调试。

网友B:
那你咋和蓝牙通讯,搞不懂你的想法

网友C:
做APP 通过BLE调试

网友D:
把你两个蓝牙模块的具体应用方法描述清楚

网友E:
如果不使用USB转TTL模块,可以使用以下方法调试两个蓝牙模块:

1. 使用带有串口功能的单片机作为中继,将两个蓝牙模块分别与单片机的串口连接。通过单片机将两个蓝牙模块之间的通信转发到电脑上,从而实现调试。

2. 使用带有蓝牙模块的手机或平板电脑作为中继。将两个蓝牙模块分别连接到手机或平板电脑的蓝牙模块上。通过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安装串口调试助手等工具,将两个蓝牙模块之间的通信转发到电脑上,从而实现调试。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这种方法调试蓝牙模块时,需要确保两个蓝牙模块已经成功连接,并且在配对时设定了正确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同时,需要在代码中添加相应的蓝牙模块驱动程序,并进行初始化和配置,以便正确使用蓝牙模块。
意见只供参考

网友F:
蓝牙模块可以被手机或电脑连接,连接其他蓝牙模块具体见数据手册是否有蓝牙搜索类指令。

楼主:
使用蓝牙模块直接串口连接,显示数字合适,用蓝牙连接后数字变成16进制了

网友G:
还有一种可行的方式:通过APP分别与两个模块交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