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74A驱动的lcd1602仿真信号到了但是不显示,实物却能显示,为什么呢

楼主:
仿真图

网友A(2023-05-11):
pcf8574有不同版本,他们的地址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f8574有不同版本,他们的地址都不一样。

哦好谢谢!那我这个不对是吗,怎么改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f8574有不同版本,他们的地址都不一样。

pcf地址应该没问题的,他已经向外输出信号了,就是实物可以显示但是仿真不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f8574有不同版本,他们的地址都不一样。

这个用的是pcf8574A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好谢谢!那我这个不对是吗,怎么改呀

地址 0x7e(PCF8574AT)   0x4e(PCF8574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