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8K64U RTC设计,1.3寸OLED显示

楼主(2023-05-11):
STC出了带RTC功能的单片机,因此特地来试试STC8H8K64U内部RTC的精度如何,经过验证一天会快个4秒,用的外部32768晶振,三毛钱一个,没用示波器看频率的精度。板子用的1200ma 3.7V电池供电,需要每天都充电,于是干脆直接用外部电源供电了。

楼主:
系统功能包括显示年、月、日、时、分、秒、星期以及温度,可以用按键调整时间日期,红外遥控开关显示,因为OLED一直显示影响寿命,晚上可以关闭屏幕。

楼主:
附原理图及主函数代码
void main()
{
    P_SW2 |= 0x80;
        P0M0=0x00;        P0M1=0x00;          //设置为双向IO
        P1M0=0x02;        P1M1=0x08;          //P13设置为ADC输入,P11设置为推挽输出
        P2M0=0x00;        P2M1=0x00;          //设置为双向IO
        P3M0=0x20;        P3M1=0xa0;          //P35设置为开漏输出,P37设置为高阻输入
        P4M0=0x00;        P4M1=0x00;          //设置为双向IO
        P5M0=0x00;        P5M1=0x00;          //设置为双向IO
        P6M0=0x00;        P6M1=0x00;          //设置为双向IO
        P7M0=0x00;        P7M1=0x00;          //设置为双向IO
        P0=1;P12=1;P2=1;P34=1;P36=1;P4=1;P5=1;P6=1;P7=1;
        P1IE=0x37;               //关闭外部晶振&P13的数字输入
        P3PU=0x7f;                                 //打开P30~P36内部上拉电阻
        AUXR = 0xc0;    //Timer0&Timer1 set as 1T, 16 bits timer auto-reload,
        cnt_1ms = 10000 / 1000;
        adc_init();                                 //ADC初始化
        tm0_init();                                 //TIMER0初始化
        tm1_init();                                 //TIMER1初始化
        tm3_init();
        RTC_config();                         //RTC初始化
        CMP_config();                         //比较器初始化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DisplayRTC();
        while(1)
        {
                WKTCH=0xff;
                WKTCL=0xfe;
                Ext_Vcc_Det();  //每15秒钟检测一次外部电源,如果外部电源连接则工作,外部电源断开则进入休眠模式
                CaculateWeekDay(YEAR,MONTH,DAY);
                if(B_1s)
        {
            B_1s = 0;
                        DisplayRTC();
        }
                if(B_1ms)   //1ms到
        {
            B_1ms = 0;
            if(++msecond >= 500)    //500ms到
            {
                msecond = 0;
                                if(Get_ADC12bitResult(3)<4096)
                                OLED_ShowNum(96,6,NTC_Lookup(Get_ADC12bitResult(3)),2,16,16);
                                else OLED_ShowString(96,6,"--",16);
                        }
                }
                if(B1_1ms)
                {
                        B1_1ms = 0;

            if(B_IR_Press)      //检测到收到红外键码
            {
                B_IR_Press = 0;
                LED8[0] = (u8)((UserCode >> 12) & 0x0f);    //用户码高字节的高半字节
                LED8[1] = (u8)((UserCode >> 8)  & 0x0f);    //用户码高字节的低半字节
                LED8[2] = (u8)((UserCode >> 4)  & 0x0f);    //用户码低字节的高半字节
                LED8[3] = (u8)(UserCode & 0x0f);            //用户码低字节的低半字节
                LED8[6] = IR_code >> 4;
                LED8[7] = IR_code & 0x0f;
            }
                        if(LED8[6]==4&&LED8[7]==5) OLED_Display_Off();
                        if(LED8[6]==4&&LED8[7]==6) OLED_Display_On();
                }
                key_scan();
                //OLED_Clear();
                //delay_ms(500);
                //OLED_DrawBMP(0,0,128,8,BMP1);  //图片显示(图片显示慎用,生成的字表较大,会占用较多空间,FLASH空间8K以下慎用)
                //delay_ms(500);
                //OLED_DrawBMP(0,0,128,8,BMP2);
                //delay_ms(500);
        }

}

STC8 RTC BOARD.pdf

网友A:
我也做过这种时钟,200mah大概能用24小时,你这个有点费电了啊
【多功能时钟-200mah测试功耗】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5f65f15260413318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过这种时钟,200mah大概能用24小时,你这个有点费电了啊
【多功能时钟-200mah测试功耗】https://www ...

1200ma升压到5V就只有900ma了,系统电流30多ma,也就是只能用20多小时,所以每天都得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过这种时钟,200mah大概能用24小时,你这个有点费电了啊
【多功能时钟-200mah测试功耗】https://www ...

忘了还有四个电源指示灯也要用10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了还有四个电源指示灯也要用10ma

可以用高亮的,只要0.2ma就够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