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很过年的电路,什么原因导致湿度高的情况下电路异常工作

楼主(2023-05-11):
会不会我的电阻参数有问题,在边边上,请模拟大牛来看看呢

楼主:
在干燥的情况下,也会有

网友A:
湿度高要考虑漏电流增大,普通电路板没做好三防的情况下,漏电流比较大

网友B:
问题要描述清楚,才有助于别人帮你分析问题
1.什么异常?最好描述异常现象
2.既然使用多年,那么其它的应用有问题吗?还是某一应用有问题?
3.如果以前应用没问题,那么现在应用发生了那些变化?如线路板,元器件厂家......
往往解决这类型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把为什么原因找到了,基本问题也就解决了

楼主:
通电正常流程是先红灯亮,再绿灯亮,红灯灭,现在情况是红灯常亮,绿灯不亮,VT1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出现这个情况主要是在湿度高的情况下。关于第三点,都是固定供货商,固定型号

网友C:
R11、R12阻值太大了,其他电路受湿度影响漏电有可能导致驱动不足。

楼主:
R12换过10K,没有效果,R11我认识主要是给电容充电,这样红灯换绿灯中间会有一个延时

网友B:
这个很关键的是时序影响在电阻R9,R11,C11以及你未给出的C11上的那条线,
你可以先考虑断开C11上的那条连接线,看看是否问题依旧,如果恢复正常,说明是你那根线的电路影响了
如果依旧,可能是C11温度漂移造成的漏电流增大,导致VT1一直导通,理论上只有上电时对C11充电的状态下,VT1才会导通,当C11充满电,VT1则截止,可以试调大R11,减小C1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关键的是时序影响在电阻R9,R11,C11以及你未给出的C11上的那条线,
你可以先考虑断开C11上的那条连接 ...

你说的很对,我已经把C11上的那条线断掉了,但是问题还是有。如果是电容温漂,我选用的COG电容,并且出现问题后,直接更换新的,再次上次,问题依旧

网友D:
VT1、VT2是直驱电路,VT1只要有一点Ieb电流经放大,VT2就会导通。把电路板烘干故障消除后用棉球蘸水挤干擦拭怀疑元件,看看故障是否复现。重点怀疑R9,C11,以及R8、R11、VT1、VT2。

网友D:
不排除Switch开关漏电的可能性

网友E:
你这个定量的分析啊,定量分析给个各关键点的电压啊。G亮,需要VT3导通,VT3的bce电压和VT2bce电压多少?

网友F:
积尘了就最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G:
楼主设计有问题,VT2就是来捣乱的,因为VT2的存在只要VT1有nA级别的漏电就会误操作,去掉VT2,R8改成5.1K,正常情况下电流要在mA级别比较好。

网友H:
红灯常亮是VT3没有导通,而VT3没有导通可能是复合管VT2常通,由于是复合管,电流放大能力很强,VT1的CE电流增大会导致VT2导通,前级电路注入的VT1的基极电流也会导致VT1的CE电流增大。

网友H:
另外,SW漏电也会导致与R8分压使D7不能正常击穿,VT3也就无法导通。

网友I:
则(12(VCC)-6(D7压降)-0.6(VT3的Vbe))/20K(R8)=0.27mA,VT3管β为80,则VT3的Ice为21.6mA,JQX-68F-012的吸合电流约为50mA...β高(200左右)吸的动,β低了就有点难~~

网友H:
把R9改成20K使VT1静态偏置加强一些,防止VT1误导通

网友J:
R9电阻2M 受潮以后,电阻变小容易误动作. VT1的B端最好接一个对GND电阻, 起到稳定工作点的作用.可以参考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J:
R9电阻2M 受潮以后,电阻变小容易误动作. VT1的B端最好接一个对GND电阻, 起到稳定工作点的作用.可以参考三极 ...

R9变小不会容易误动作!R9变大才会误动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J:
R9电阻2M 受潮以后,电阻变小容易误动作. VT1的B端最好接一个对GND电阻, 起到稳定工作点的作用.可以参考三极 ...

VT1的B端如果对地接一只电阻将会导致VT1导通,VT2导通!电路失去控制作用!VT3就更无法导通了。VT3截止,VT4常通,RED一直亮!

网友K:
R9和R10阻值换成4.7k~10K以内的值,测试一下,可能VT1没有深度饱和。

网友H:
引用 网友K:
R9和R10阻值换成4.7k~10K以内的值,测试一下,可能VT1没有深度饱和。

VT1饱和?应该是VT1截止吧!如果VT1饱和(不需要饱和,轻微漏电或者EC穿透电流增大),则VT2饱和导通,VT3必然截止!VT4饱和导通,RED一直亮。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通电正常流程是先红灯亮,再绿灯亮,红灯灭,现在情况是红灯常亮,绿灯不亮,VT1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出现这 ...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R9取值过大,在湿度增大时因为C3的漏电导致VT1导通。可以适当减小R9的取值试一试。

网友L:
潮湿的定义即含有比正常状态下较多的水份,所以在潮湿环境中使用的电路板,由于空气中含有比较大的湿气,当湿气过大时就会化成水珠跌落到电路板上,跌落到电路板上水珠在电路板上散开后,会依附在电子元件的各个引脚或者印制线上,由于目前电路板中应用的电子元件都是SOP或SSOP贴片元件,引脚与引脚之间的距离十分微小,尤其是SSOP封装的集成电路其引脚与引脚之间的距离十分微小,当湿气转化为水珠滴在SSOP封装集成电路引脚上时,如果此时电路板处于运行状态,就会给集成电路的引脚间增加一个无形的电阻(因为水是导电的),甚者会引发短路,导致处于工作状态中的电路板出现故障。

如果由湿气转化成为的水珠滴在电路板上电子元件的引脚间时,而此时电路板刚好处于没工作或断电状态,不会立即对电路板造成危害,但电子元件的引脚或印制线受到水滴的浸润后,元件的引脚就会发生锈蚀,时间久了还会因锈蚀而断脚引发电路板故障,印制线被水珠浸润后,尤其是信号传输线比较细小,被浸润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印制线霉断的情况出现,导致电路板在次投入工作时,出现不能运行的情况。

对于潮湿导致电路板故障的原因归纳总结出三大条:一是导致电路板中电路参数发生改变引发电路板故障;二是引发电路板中电路处于短路状态,致使电路板故障;三是造成电路板中信号处理或传输线路出现断路,致使电路板故障。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三大条制定相关措施,以减少或避免您管辖设备中电路板由于潮湿导致电路板故障的情况出现。

网友M:
这么多元件就为了实现一个单稳功能,晶体管各种静态参数完全依赖周边阻容元件,故障率很高。
建议换成时基电路,稳定可靠!

网友N:
很大概率是因为时间太久堆积灰尘导致的,因为灰尘改变了线路阻抗,所以测量出来的温度值也就不准确,建议重新打板

楼主:
重新打板也也是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则(12(VCC)-6(D7压降)-0.6(VT3的Vbe))/20K(R8)=0.27mA,VT3管β为80,则VT3的Ice为21.6mA,JQX-68F-012的吸 ...

这个继电器线圈电阻是620欧姆,那么电流12/620=19MA.至于VT3,放大倍数β在160左右吧

网友O:
VT3和VT4在输入为低电平的时候没有确定的电平,在VT3和VT4的基极到地加一个500K左右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O:
VT3和VT4在输入为低电平的时候没有确定的电平,在VT3和VT4的基极到地加一个500K左右的电阻。

没有效果

网友P:
注意一下上拉和下拉

网友Q:
搞一个最便宜的国产PLC难得不香吗?

楼主:
目前可以确定是受潮导致的,VT4只要受潮,只要在VT4管脚焊接的地方加点湿,就关不断,下面的VT3导通的情况下。加电阻4.7K也没什么效果,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目前可以确定是受潮导致的,VT4只要受潮,只要在VT4管脚焊接的地方加点湿,就关不断,下面的VT3导通的情况 ...

R9换成100K,另外在VT2基极与发射极之间并联一只10K电阻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R:
电路上电时,VT3不导通,VT4导通,故红灯亮。 然后VT3饱和导通,VT4截止,红灯熄灭,因为VT3饱和导通,绿灯亮。 所以,关键问题是VT3不导通。 两种明显的可能性是开关短路或 VT2 饱和或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电路上电时,VT3不导通,VT4导通,故红灯亮。 然后VT3饱和导通,VT4截止,红灯熄灭,因为VT3饱和导通,绿灯 ...

开关这个问题可以排除,VT2基极与发射极之间并联一只10K电阻,这个没有效果。我做了针对VT4这样的测试,在正常湿度范围,确保仪表能正常工作,然后,我用棉签沾水,稍微拧干,在V4引脚焊接处,来回摩擦,模拟湿度增加,然后上电,就会出现红绿灯同时亮,测量电压,VT4基级电压由电阻下拉为零,VT3集电极也为0.基级电压是0.65左右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开关这个问题可以排除,VT2基极与发射极之间并联一只10K电阻,这个没有效果。我做了针对VT4这样的测试, ...

你的描述是矛盾的!VT3导通,VT4截止,红灯应该灭!VT4基极电压为0 ,VT4应该截止,红灯哪来的电流点亮?你实验VT4没有任何意义!你的问题应该是复合管VT1,VT2(因为湿度增大)轻微漏电经VT2放大导致VT2导通降低了VT2的C极电压使得稳压管D7不能击穿导致VT3不能导通,从而导致VT3集电极电压上升使VT4导通出现红灯常亮。

网友H:
问题你已经找到!导致VT1常通的原因!因为VT1的基极上偏置电阻阻值比较大,假设湿度增大,相当于VT1基极对GND之间并联一只电阻,这个电阻势必会变小,与R9分压可能会导致VT1的EB电压增大从而导致VT1导通出现描述的问题!减小R9的取值相当于抬高VT1基极电位,降低VT1的EB电压。在VT2基极并联电阻的目的是适当分流VT1的漏电流对VT2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你已经找到!导致VT1常通的原因!因为VT1的基极上偏置电阻阻值比较大,假设湿度增大,相当于VT1基极对G ...

你说的很对,正在找合适参数,但是VT4那部分,也受湿度影响。我对VT4基级对地加了电阻,还是没效果,这两部分我是分开测试,保证其中一部分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