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ds18b20传感器,仿真能够获取温度,但是实物却是0

楼主(2023-05-11):
stc89c52单片机ds18b20传感器,仿真能够获取温度,但是实物却是0,测试过传感器没有问题。

温度获取代码:
/*温度函数*/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延时1微秒
{
   while(i--);
}

/*ds1820复位*/
void ds1820rst(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40);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40);
}

/*读数据*/
uchar ds1820rd(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写数据*/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 = 1;
                wdata>>=1;
   }
}

/*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unsigned int get_temp(void)
{
        unsigned int tvalue=0;
        uchar a,b;
        ds1820rst();
        delay_18B20(1);
        ds1820wr(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
        delay_18B20(1);                                                                                //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                                                                                //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                                                                // tflag=0;
    else  tvalue=0;                                                                                // {tvalue=~tvalue+1;tflag=1;}
        tvalue=tvalue*(0.625);                                                                //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value);
}

楼主:
连接单片机sbit DQ=P3^1;

网友A:
30块包邮的逻辑分析仪,你值得拥有

网友B:
仿真≠实物,只有软硬件完美结合才会没问题

网友C:
代码有问题,确定这个代码在仿真里能用??

网友D:
代码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是晶振不合适,延时函数可能不准确导致18b20时序不准所致。下面是在TX-1C实验板上测试,串口返回的数据,晶振11.0592MHz,

/*温度函数*/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12MHz   T=i*9+16us
{
   while(i--);}

下面是测试程序,楼主代码部分没有任何改动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DQ=P2^2;

uchar data dis_buf[]="000.0\n";                //缓存数组

uint temp;
uchar i;

/*温度函数*/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ds1820复位*/
void ds1820rst(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40);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40);
}

/*读数据*/
uchar ds1820rd(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写数据*/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 = 1;
                wdata>>=1;
        }
}

/*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unsigned int get_temp(void)
{
        unsigned int tvalue=0;
        uchar a,b;
        ds1820rst();
        delay_18B20(1);
        ds1820wr(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
        delay_18B20(1);     //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     //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 tflag=0;
        else  tvalue=0;     // {tvalue=~tvalue+1;tflag=1;}
        tvalue=tvalue*(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value);
}

void InitUART(void)
{
        PCON = 0x00;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void main()
{
        InitUART();
        while(1)
        {
                temp=get_temp();
                dis_buf[0]=temp/1000%10+'0';
                dis_buf[1]=temp/100%10+'0';
                dis_buf[2]=temp/10%10+'0';
                dis_buf[4]=temp%10+'0';
                for(i=0;i<6;i++)
                {
                        SBUF=dis_buf[i];
                        while(!TI);
                        TI=0;
                }
                delay_18B20(50000);
        }
}

网友C:
  if(tvalue<0x0fff)  ;                                                                // tflag=0;
    else  tvalue=0;                                                                                // {tvalue=~tvalue+1;tflag=1;}
        tvalue=tvalue*(0.625);                                                                //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不太理解这一段

网友E:
代码有问题:

  if(tvalue<0x0fff)  ;
   else  tvalue=0;

//有这样的语法吗?

网友F:
核对软件时候,不要忘记查下硬件线路有没问题, 与18B20数据脚相连的脚是不是软件定义的那个IO口.不要焊错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