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浇花系统程序问题 lcd1602显示0

楼主(2023-05-11):
  我做的这个是用yl-69 土壤湿度传感器检测湿度然后用adC0832模数转换然后交给单片机判断的,仿真里面的可以实现,但是实物焊接出来我把土壤湿度传感器全部放到水里,lcd1602显示的当前湿度还是0,请问这个是我程序的问题吗?
void LCD1602Show()
{
        if(state==0)
        {
                LCD1602Write(0,0x80); LCD1602Write_byte("Humidity:")
                LCD1602Write(0,0x80+9);
                if(RH>99)LCD1602Write(1,0x30+RH/100%10);
                else LCD1602Write_byte(" ");
                LCD1602Write(0,0x80+10);
                if(RH>9)LCD1602Write(1,0x30+RH/10%10);
                else LCD1602Write_byte(" ");
                LCD1602Write(0,0x80+11);
                LCD1602Write(1,0x30+RH%10);
                LCD1602Write(0,0x80+12);
                LCD1602Write_byte("%   ");

                LCD1602Write(0,0xC0);
                LCD1602Write_byte("                ");
//                LCD1602Write(0,0xC0+6);
//                if(Flag==1)
//                {
//                        LCD1602Write_byte("      ");//ÏÔʾÁ½ÖÖģʽ
//                }
//                else
//                {
//                        LCD1602Write_byte("Manul     ");
//                }

        }else
        {
                LCD1602Write(0,0x80);
                LCD1602Write_byte("RH_H:");
                LCD1602Write(0,0x80+5);
                if(state==1&&Flag1==1)
                {
                        LCD1602Write_byte("   ");
                }else
                {
                        if(RH_H>99)LCD1602Write(1,0x30+RH_H/100%10)
                        else LCD1602Write_byte(" ");
                        LCD1602Write(0,0x80+6);
                        if(RH_H>9)LCD1602Write(1,0x30+RH_H/10%10);
                        else LCD1602Write_byte(" ");
                        LCD1602Write(0,0x80+7);
                        LCD1602Write(1,0x30+RH_H%10);
                }
                LCD1602Write(0,0x80+8);
                LCD1602Write_byte("%       ");

                LCD1602Write(0,0xC0);
                LCD1602Write_byte("RH_L:");
                LCD1602Write(0,0xC0+5);
                if(state==2&&Flag1==1)
                {
                        LCD1602Write_byte("   ");
                }else
                {
                        if(RH_L>99)LCD1602Write(1,0x30+RH_L/100%10);
                        else LCD1602Write_byte(" ");
                        LCD1602Write(0,0xC0+6);
                        if(RH_L>9)LCD1602Write(1,0x30+RH_L/10%10);
                        else LCD1602Write_byte(" ");
                        LCD1602Write(0,0xC0+7);
                        LCD1602Write(1,0x30+RH_L%10);
                }
                LCD1602Write(0,0xC0+8);
                LCD1602Write_byte("%       ");
        }
}

仿真

仿真

实物

实物

网友A:
仿真里面的可以实现,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B:
硬件问题,温度模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