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35芯片使用ADS1248采集电压信号,CCS上怎样才能看到实验现象

楼主(2023-05-11):
芯片是TMS320F28035,没有使用自身的ADC模块而是使用ADS1248芯片采集模拟信号,通过信号发生器给ADS1248一个电压信号输入,请问在CCS上要怎样看到采集后的结果

网友A:
在CCS上看到采集结果需要进行以下步骤:

1. 在CCS中打开TMS320F28035的工程。

2. 在代码中添加ADS1248的驱动程序,并进行初始化,配置ADS1248的寄存器,设置采样率等参数。

3. 在代码中使用SPI通信协议与ADS1248进行通信,读取ADS1248的采样数据。

4. 在代码中将采样数据进行处理,转换为实际的电压值。

5. 将处理后的电压值通过串口或其他方式发送到PC端。

6. 在PC端使用串口调试助手等工具,接收并显示采样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ADS1248是外部芯片,需要通过SPI接口与TMS320F28035进行通信,因此需要在TMS320F28035的代码中添加相应的SPI驱动程序和通信函数。另外,由于ADS1248是外部ADC芯片,其采样结果的精度和稳定性也会受到ADS1248本身的特性影响。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参数配置和代码优化,以确保采样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B:
使用模数转换的集成芯片无非就是通过SPI直接读数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