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断路器空气开关

楼主:
断路器空气开关

灭弧器

网友A(2023-05-12):
零线也带灭弧罩,可以啊

网友B:
正泰 的开关也就是有点T2紫铜, 动静触头可能会镀银,也就这点值点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零线也带灭弧罩,可以啊

主流开关都有的,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零线也带灭弧罩,可以啊

对啊 清一色都带灭弧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泰 的开关也就是有点T2紫铜, 动静触头可能会镀银,也就这点值点钱了

嗯呢 就这点有意思的了

网友D:
修好了能继续使用吗??

网友E(2023-06-16):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能继续使用吗??

最好别修,这是最后一道安全保障;当然修起来玩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