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拓展iO口除了8255还有什么其他芯片吗?

楼主(2023-05-11):
新人提问 最近单片机设计 用到的io口很多 大概要八十个的样子 一直在想拓展io口的方法  我知道8255可以拓展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什么芯片吗
或者有其他想法的 求指教

网友A:
74HC595,如果嫌电压电流不够用6b595。

网友B:
除了8255外,常见的拓展IO口的芯片还有以下几种:

1. MCP23017/MCP23S17:这是一种16位IO扩展芯片,通过I2C或SPI接口与主控芯片连接。MCP23017可以通过I2C总线地址选择实现最多8个扩展,而MCP23S17则可以通过SPI片选信号实现最多8个扩展。MCP23017/MCP23S17可以拓展16个GPIO口,还具有中断功能,可用于实现大规模IO口扩展。

2. PCF8574/PCF8574A:这是一种8位IO扩展芯片,通过I2C接口与主控芯片连接。PCF8574/PCF8574A可以拓展8个GPIO口,可以级联使用,最多能够拓展8x8=64个GPIO口。

3. MAX7313/MAX7314:这是一种16位IO扩展芯片,通过I2C接口与主控芯片连接。MAX7313/MAX7314可以拓展16个GPIO口,还具有中断功能和PWM输出功能。

4. SN74HC595:这是一种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移位寄存器芯片,可以通过串行接口拓展IO口。SN74HC595可以拓展8个GPIO口,可以级联使用,最多能够拓展8x8=64个GPIO口。

这些芯片都是常用的IO口扩展芯片,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适合的芯片进行拓展。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这些芯片时,需要在主控芯片的代码中添加相应的驱动程序,并进行初始化和配置,以便正确使用拓展IO口。

网友C:
你的IO口要驱动什么? 74HC165只进不出,74HC595只出不进,双向IO口加74HC125或74HC126控制。

网友A:
如果既要输出还要输入那就用CPLD自己写一个,很简单价格也便宜。

网友D:
除了8255外,常见的拓展IO口的芯片还有以下几种:
74HC595: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可以通过串行方式控制多个输出口。
74HC165:并行输入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可以通过并行方式读取多个输入口。
MCP23017:16位I/O扩展芯片,可以通过I2C总线控制多个输入输出口。
PCF8574:8位I/O扩展芯片,可以通过I2C总线控制多个输入输出口。
MAX7313:16位I/O扩展芯片,可以通过SPI总线控制多个输入输出口。
这些芯片都可以通过串行或并行方式控制多个输入输出口,或者通过总线方式控制多个输入输出口。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特点和应用场景,可以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芯片。

网友E:
楼主想要做什么?

网友F:
8155功能强于8255.

网友G:
玩了三年单片机还不知道8255是啥,一查不就是个八位输出的锁存器么,这么多脚看的头晕

应该是很古老的扩展方案了,看看都不好用,还不如595,164,三个线想扩多少就多少,几百上千都行

网友H:
8155、8255我在90年代用过比较多,后来就没用过了,扩展IO都改为74HC595输出、74HC165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8255外,常见的拓展IO口的芯片还有以下几种:

1. MCP23017/MCP23S17:这是一种16位IO扩展芯片,通过 ...

非常感谢 我去了解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8255外,常见的拓展IO口的芯片还有以下几种:
74HC595: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可以通过串行方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