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LCD1602制作电压电流表

楼主(2023-05-11):
    STC12C5A60S2单片机+LM358运放+LCD1602液晶显示器制作的电压电流表

   电子原理图是用嘉立创软件设计的。嘉立创现在有优惠活动,每个ID号每个月有两款免费的打样优惠活动,要求是用嘉立创EDA软件设计PCB,PCB尺寸是10cm*10cm以下。
Schematic_STC12C5A60S2

网友A:
程序您能提供一下吗?谢谢!

楼主:
这个程序是我利用别人的程序修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是我利用别人的程序修改的。

好的,感谢!

网友B:
是的,我们师傅也是说这个厂家有这个活动,想问一下这个设计是没有用到DAC0808或者DAC0809模数转换的硬件吗?

楼主:
STC12C5A60S2单片机自带8路10位模数转换器

网友C:
tablex(tempv*5*1.272);//分解数据

网友C:
楼主这两个语句是怎么计算出来的,tempv    tempa  是不是AD采样的数值;;;;

tablex(tempv*5*1.272);//分解数据

if(tempa<=10)//防止数据成负数
           tempa=10;

        tablex(tempa*2.5-25);//减去LM358失调的数值

楼主:
tablex(tempv*5*1.272);//分解数据
*1.272是电压测量分压电阻的比例,在程序中可以根据电阻数值改变;
if(tempa<=10)//防止数据成负数
           tempa=10;

        tablex(tempa*2.5-25);//减去LM358失调的数值
是LM358在小信号时有失真;

网友D(2023-10-22):
电压电流最大能到多少